联想U410上电池掉电问题

楼主(2017-05-21):
上了电池就出现掉电问题,插适配器不接电池正常开机,电池换过,故障依旧,想问下前辈们这机子是不是有通病啊,还是充电芯片BQ25AB问题?

网友:
隔离电路不正常吧。

网友A:
应该是通病的啦,我修了好多台了,大部分换QB25A就会好的,有些是隔离管的问题。

网友:
具体检测下吧 通病不一定适用你的机器  若是维修人员 尽快实名认证吧

网友:
放电管有修到过

网友:
修机器不要老想着通病  这样你永远进步不了  过程很重要 这样才能成长

网友B:
单用电池可以正常不?隔离管,电流取样都要检查下

网友:
能不能充电

网友:
充不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通病的啦,我修了好多台了,大部分换QB25A就会好的,有些是隔离管的问题。

今天换了QB25A,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用电池可以正常不?隔离管,电流取样都要检查下

单用电池不触发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还有故障没有查出来吧,重点查下充放电芯片外围和隔离管

网友:
你重点检查一下保护隔离部分吧,这种问题还是在保护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