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哪位有6S wife模块的内部电路图

楼主(2017-05-21):
今天遇到一台6S 不开机,加电漏电400MA,摸WIFE模块发烫,最后把wife模块的有下角打磨摘掉一小玻璃管,
手机
能正常开机,但WLAN信号弱,无法用,哪位有6S wife模块的内部
电路图
,谢谢
手机

网友:
这个估计论坛没有,这个可不是芯片级维修了,而是修到芯片里去了,楼主强

网友:
楼主厉害,话说WIFI芯片进水好容易漏电,

网友:
楼主NP 啊!这也能整

网友:
这种是没有的,只有生产芯片的厂家才会有。

网友:
6S换WIFI比较麻烦,要拆硬盘解绑。

网友:
还是把wifi芯片换掉吧,这种芯片一般外面没有pdf

网友:
不要想。苹果手机上的所有的片子都查不到资料的。

网友:
从背板上拆了个无线模块换上,硬盘解绑 。OK了

网友:
楼主好牛,这是怎么知道wifi芯片内部右下角有个玻璃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