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LL 5420主板上PQ29发烫

楼主(2017-05-21):
找了半天找不出问题,电脑可以正常使用,大神帮帮我吧

网友:
可以正常使用搞它干嘛,,主板工作发烫正常的啊

网友:
pq29是个什么芯片,什么作用,或者你把原理图截图出来,看看这个芯片什么原理,大家才可以帮到你的,这样谁也帮不了.

网友:
看了下图纸、PQ29是1.05V供电的上管、建议你查下芯片的自举、或者换个芯片和上下管试试

网友:
能用就先不管他,就算到时候烧了个管子,也不会造成多大问题,到时候再查就好了

网友:
机器出现掉电情况么,把后继电容换一下,

网友:
后面有短路的吧

网友:
还是有那个元气件性能不良了  快坏了

网友:
第一 电脑能不能正常使用 如果能正常使用 那就不管他 因为有些管或者芯片工作时烫也是正常的 第二 如果有故障  最好先把上下管都一起换掉 还烫的话 看看后级的电容有没有漏电等等 慢慢查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