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这个液晶电视屏问题还是别的问题 还能拯救不~

楼主(2017-05-21):
  如图 :上半边不显示 大概3分之1吧 主板上白色和黑色的散热片 很烫正常不 @

网友:
这样大部分都是屏上面的问题了

网友A:
屏幕可能大 也有可能是数据 是有信好照片更容易判断准确

网友B:
应该能修好,屏的横向电路某分支断,属于屏电路,但没有坏到屏上,有径验的师傅就能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能修好,屏的横向电路某分支断,属于屏电路,但没有坏到屏上,有径验的师傅就能修复。

关键就是不会修屏啊 32寸的扔掉又可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幕可能大 也有可能是数据 是有信好照片更容易判断准确

感觉也问题不大 懂行的 应该修起来快

网友C:
屏的问题,COF坏了,自己修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的问题,COF坏了,自己修不了

修不了可惜了  浪费了

网友:
有部分逻辑电路在主板上,不好判断。没有接上信号的图片,也不好判断。
主芯片和电源块发烫没关系。

网友:
好像是 屏上面的问题

网友:
可以调一下屏参或升级一下程序再决定是谁的问题和进一步维修。凭经验板软件的问题。屏坏的可能性小。

网友:
应该是屏问题

网友:
屏坏了 如果是三星屏就不好修好了

网友:
屏坏了 压屏机维修试试

网友:
修电脑的都去修电视 修手机了

网友:
不敢确定屏坏!刷个程序和点一下屏。

网友:
这年头,什么都修,以求谋生。

网友:
是屏的故障,没的修了

网友(2018-04-21):
有可能屏坏了 ,压屏机维修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