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Haier)]
统帅L26N1 不通电 是电源板的问题吗

楼主(2017-05-21):
海尔的统帅L26N1 不通电 灯不亮 测电源板上5VSB有的 STB有4V电压 但是5V 12V没有 可以判定是电源板的问题吗

网友A:
把其它线路板去掉 单电源板就可以测试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其它线路板去掉 单电源板就可以测试出来了

单电源板 怎样测 求指导

网友B:
只给电源板通电  其它的都拔掉 在测电源板的电压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给电源板通电  其它的都拔掉 在测电源板的电压看看

这样测 只有5VSB 别的电压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测 只有5VSB 别的电压没有

看电源板的接口 都有哪些电压  或者 该个通用模块上去看看

网友:
电视机  刚开始 就只有 待机电压  建议考虑驱动板

网友:
STB短接5VSB,看5V,12V出来没,来确定电源板或驱动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