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Thinkpad E40掉电维修!

楼主(2017-05-21):
今天有客户送来台Thinkpad E40笔记本,是intel独显机,故障现象是上电电流到0.5A左右后掉电、不显示,怀疑应该是缺电压,拆板测上电瞬间各电感电压发现少CPU供电,进一步检查PU2  ISL62882的工作条件,发现16脚5V SUS电压无,相关电路如下:

再追查此信号电压来源,查图来自PQ66,测PQ66的第4脚正常有5V电压,怀疑PQ66输出到ISL62882之间有断线,用表量确实不通,就直接PQ66的第4脚飞线到PU2芯片16脚相连的PR124上,连好后再开机屏幕亮了,至此维修结束,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
E40 修得最多的还是显卡和换散热器。掉电还未修到过,mark

网友:
所以特意发上来给各位参考下,我们平时E40修的多也都是散热器和显卡问题,这个也很少遇到。

网友:
这款机器掉电大部分都是散热器铜管坏了温度过引起的。CPU供电的少见些

网友:
在哪里断线的 找不出来吗

网友:
  转换电压正常,断线导致掉电。mark少见。。

网友:
有修到过一次显卡的

网友:
E40 掉电的不多,显卡问题多的吧

网友:
完美解决不错的

网友:
E40掉电维修常的是内存下面保险坏

网友:
CPU供电这块出问题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CPU供电芯片缺电压

网友:
e40显卡容易出问题,经常压显卡,这个少见!

网友:
E40的电脑我都不回收的 这款显卡坏的太多了   楼主断线的这台很好 修好不怕返修

网友:
62882的vdd脚没电压引起没CPU电压

网友:
基本都是散热问题

网友A:
这机器问题多,有几次遇到做系统一半就掉电了,灰尘 硅胶都处理还是掉电,显卡也加焊了,最后放弃了

网友:
我修到的E40掉电都是北桥空焊引起的,缺电压还真没碰过

网友:
看你们修得这么快,自己修得话却很难

网友:
这机器修的掉电,都是进水腐蚀

网友:
少见 楼主思路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问题多,有几次遇到做系统一半就掉电了,灰尘 硅胶都处理还是掉电,显卡也加焊了,最后放弃了

这个显卡加焊有用吗

网友:
没用,知道什么地反问题,最后放弃了

网友:
连线最简单,这下楼主又赚了一笔

网友:
掉电遇到过内存帖纸下保险坏

网友:
断线导致缺电压掉电,楼主修得很好,基本没有走弯路的

网友:
e40今年修的少了 ,前两年多

网友:
INTEL的独立显卡,这个机器散热器是个大问题

网友:
知道芯片的工作条件还是很好修 的

网友:
显卡坏的多

网友:
楼主,图纸哪里有啊

网友:
估计是进水了,这个机器基本都是显卡和散热片问题,加分了

网友:
这款是修显卡比较多。。第一次见断线的。。

网友:
看电流貌似缺cpu供电,常见cpu芯片缺少5v供电,二级转换电压有故障。经常看类似帖子。加分鼓励。有贴就发

网友:
断线了,可以可以

网友:
这机器90%都是显卡和散热器的问题,电路问题修的还真少,加分鼓励一下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E40,唉,又是一例问题,楼主又捡钱了

网友:
E40很好修啊 修过好多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