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新手请教6P不能录指纹的问题

楼主(2017-05-21):
6P测试指纹功能。进入TOUCH ID项添加指纹为蓝色,已经认到指纹,点击添加指纹,用手触摸指纹按钮无反应。录指纹时测量TP2170没有16.5V电压,测量TP2569升压使能电压有变化,但不到1V的电压,正常应有3V,想请教一下是指纹控件返回的使能电压不够还是U1501升压IC有问题呢?下一步应该怎么查下去?

网友A:
你看下有没有漏电,一般是芯片的问题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有没有漏电,一般是芯片的问题多,

请教一下,这指纹的漏电怎么测呢?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再动芯片吧.

网友B:
先换个芯片在说  基本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换个芯片在说  基本会好

厉害了,烧烤大师,换芯片就好了

网友C:
那就是无升压,借灯光电压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先换芯片试试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就是无升压,借灯光电压

灯光电压是亮屏就一直有的:,指纹是手指触到才有。能直接借用吧!

网友D:
首先,6P指纹升压IC应该是U1503吧。
第二,EN使能信号是变化的,不清楚变化有多快,如果变化很快万用表直流档测不准,建议用示波器测量看峰值。
第三,U1503的工作条件还有几个,供电,升压电感,pp3v0_tristar,我觉得如果这些都正常就可以尝试换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首先,6P指纹升压IC应该是U1503吧。
第二,EN使能信号是变化的,不清楚变化有多快,如果变化很快万用表直 ...

U1503的供电正常,升压电感开路,换了一个好的上去直接又烧开路,说明U1503供电存在短路。U1505靠近A8CPU,怎么样的方式换好呢?

网友:
.靠都找到问题 了。就差动斤了

网友(2017-06-29):
这种建议换个指纹升压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