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0 外置喇叭正常 内置喇叭声音很小

楼主(2017-05-22):
前天接了一台机器,联想G450的机器,来的时候是不显示,是显卡问题,更换新的显卡后,发现没有声音,后来问客户,客户说机器原来是很响的,正常的, 没有办法只有重新拆下来 看图纸,外置喇叭正常那应该是声卡芯片应该是正常工作了,看图纸,所有怀疑是功放芯片有问题, U45  APA2031 量了5,15,16电压正常5v,发现5,17脚 LINE_OUTL LINE_OUTR没有电压, SPK L1+,SPK R1+ spk l2_ spk r2_ 都没有电压,直接换了芯片还是没有电压,奇怪,干脆连声卡芯片也换了,还是没有, 后量电压发现19脚 接了EC_mute#,这个电压应该是有3.3V电压,看图纸是链接到EC 的,后换EC  EC_mute#电压有了, SPK L1+,SPK R1+ spk l2_ spk r2也有了,大概是2.7-2.8左右。进系统测试OK

网友:
mute#这个电压没有内置喇叭也会么有声音。你这个是声音小。

网友:
SHUTDOWN  都没有你换这么多  好尴尬    功放的开关

网友:
小问题,大动作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双击666+关注!

网友:
楼主修的真仔细

网友:
发出来  别人看了少走弯路 值得鼓励

网友:
不排除EC本来就有点问题,结果上BGA后问题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