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BA41-02390A BIOS+KB9010 EC程序

楼主(2017-05-22):
板号:BA41-02390A
机器拿来是触发到0.2左右,无P3.3V_D, CHP3_PEG_PWREN#未发出,由4代板载CPU发出的,故刷BIOS.
原机BIOS 为GD25Q64芯片坏,更换W25Q64无果,最后用EN25Q64替换亮机.

附件含三星BA41-02390A BIOS+KB9010 EC程序和点位图一起全套.

三星BA41-02390A BIOS KB9010 EC

网友:
外置资料还好刷一点

网友A:
楼主,这款机器无图纸吗?无P3.3V_D,这个电压是指哪个电压,能说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款机器无图纸吗?无P3.3V_D,这个电压是指哪个电压,能说下吗?

有点位,附件有,背面显存下面有个小6角3V转3V的N沟道场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款机器无图纸吗?无P3.3V_D,这个电压是指哪个电压,能说下吗?

cpu没发出开启信号,所以没转换出来,对吗?

网友(2017-08-02):
谢谢分享,正好需要

网友(2017-09-26):
楼主,请教一下这种点位图是怎么用的啊,完全用不来啊,查信号,查线路都查不来

网友(2018-09-25):
亲测好用,我的是开机电流0.7-0.8左右无跳变,刷了BIOS秒亮,感谢楼主!

网友(2020-04-19):
还带有点位图,不错。。。。。

网友(2021-04-29):
这二个bios可以互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