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这个运放电路是积分电路吗?

楼主(2017-05-22):
就这个

网友:
反向放大电话,放大10倍,不是积分电路

网友:
台深奥看不懂

网友:
这是个普通的同相放大电路,不是积分电路,积分电路在输入端应该串联有电阻的

网友:
应该是一个放大电路吧

网友:
反向放大电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fe  ajijdasedsadasdasdas

珍惜你的ID

网友:
这里大神,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