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 T440

楼主(2017-05-22):
ibm t440触发掉电 什么问题
掉电

网友:
查电路呀,看电路图修,

网友:
掉电 首先得排外设 一步下去的

网友:
掉电要么缺点压,要么短路。

网友:
细心查电路

网友:
触发掉电的原因,有的是电压不全引起,有的是短路引起的,你自己仔细查查

网友:
先看散热片啊

网友:
先排掉外设,然后再查电路

网友:
说清楚来啊 什么时候掉电 电流到多少

网友:
兄弟 机子修好了吗 我的也是触发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