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大家用的焊接显微镜用的是什么型号和牌子

楼主(2017-05-22):
不知大家用的焊接显微镜用的是什么型号和牌子,请大家不吝告知

网友:
SZM45 迅维有卖

网友:
迅维真有得卖。迅维有的就从迅维买吧。上天有个家伙发帖买个波波,迅维1700 他丫的从某东上买2000,RI…………多了三百再加点钱可以买个好点的工具了。

网友:
我用的是40倍的 啥牌子也不知道

网友:
啥牌子都行吧 淘宝买的

网友:
别的牌子谁还能推荐一个

网友:
我一直用的普通放大镜,啥牌子都不知道,更谈不上显微镜啊,放大镜连小LED灯都坏了

网友:
买个600倍的长型铝合金的,淘宝百多块钱,不错的,也有一个自带4.3寸的,更加直观,我是在天工维修工具那里买的

网友:
如果是维修笔记本电脑主板的话直接使用放大镜就可以了,维修手机的话就需要使用光学显微镜了

网友:
这个随便就行了

网友:
旧的不坏新 的不来

网友:
不用这东西

网友:
好多显微镜只能看   不能下烙铁和疯抢

网友:
这看你主要焊接什么东西

网友:
用个两三百的 差不多啦

网友:
修笔记本需要买显微镜吗,没必要吧 一个3倍的放大镜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