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B75-V

楼主(2017-05-22):
P8B75-V  那位大哥修晕这种主板   有通病吗  加热 主板跑码    冷 后又不跑了

网友:
别找通病,你得一个一个地去查看下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另你的描述也有问题。别人都不知是怎么回事。 加热?是不是桥坏虚了或者是坏了啊。

网友:
不走码的时候,看看主板上存在什么样的电压和信号。光找通病,你还是别修主板了。

网友:
问题要一个一个找,这些维修的不过就是板子堆出来的,慢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