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装完系统后啊,重启出现这个press any key to continue

楼主(2017-05-22):
装完系统后啊,重启出现这个press any key to continue ,重置硬盘也不行,请大家教教我!!

网友A:
应该有其它提示,比如电源,启动设置等,在BIOS里设置

网友:
是win7还是XP?

网友B:
W7系统64位 ,这个提示啊,你点空格键就能进系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有其它提示,比如电源,启动设置等,在BIOS里设置

这个提示啊,你点空格键就能进系统了
应该设置的,我都弄了,启动优先那个也弄了,也重置过。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提示啊,你点空格键就能进系统了
应该设置的,我都弄了,启动优先那个也弄了,也重置过。也不行

除了press any key to continue ,之前应该还有其它提示内容,最好上个照片,不然不好说

网友:
测下硬盘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W7系统64位 ,这个提示啊,你点空格键就能进系统了

bios恢复下默认值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恢复下默认值试试

试过了............

网友:
硬盘是三星固态盘,没有问题

网友:
从新引导一下

网友:
找不到磁盘的情况,可以修复一下引导啊,如果还是不行可以装个MSDN版的

网友:
有图吗,应该不只这点提示吧

网友:
用安装 的 吧  可能是系统问题

网友:
用安装版试试   有的机型不支持ghost版

网友:
太笼统了,用什么装的,是不是光盘或者原版系统...

网友:
是的,你把问题说的清楚一点,上传,提示你按任意键,你按了后会出现干什么

网友:
什么阶段提示的,如果在开始系统引导时提示,修复下引导看看,不行重装系统(重新分区),再不行检查硬盘

网友:
问题解决了,原来是我的系统没有激活,也会这样子,还是里面BIOS 设置一下,,

网友:
系统不激活没关系吧??我怎么没发现过不激活还出这毛病的啊

网友:
废话又来了

网友:
还得多说点没用的

网友:
系统不激活,很少遇到这行况

网友:
设置BIOS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恢复下默认值试试

设置硬盘作为第一启动项

网友:
换系统镜像吧

网友:
一般出现 press any key to continue时因为你第一启动项设为光驱启动了,每次开机时会自动先从光驱开始读取数据,发现光驱无数据后会提示这个语句,然后你按任意键后就会从硬盘启动,解决的话:开机,一直狂按【DEL】键【台式】或【F2】键【笔记本】,进入【CMOS设置】!
进入后切换到【Advanced BIOS】,设置【First Boot Device】为【HDD-0 】(注:这里的硬盘名称可能因硬盘不同,一般都是HDD开头,后面一串数字)

网友:
先试试BIOS放电,这种情况也可能是你挂了两个硬盘的问题!试试卸掉一个重装系统看看

网友:
还有一个办法:
    1.安装DOS(矮人DOS4.2)
    2.下载GHOST.exe文件(约1.36MB),保存到D盘;
    3.下载WINXP.GHO文件(约660 MB),保存到D盘;
    4.重新启动电脑,在进入Windows前有个选项,用上下键选择DOS,然后回车进入DOS;
    5.输入:D:回车----GHOST回车,进入GHOST,分别按照GHOST选择1-2-3,在里面找到D盘,选择WINXP,然后回车即可。

网友:
还有其它提示吧

网友:
系统不对,安装个ISO的试试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
PE下修复下引导试试

网友:
来看看 你在做什么

网友:
修复一下引导啊

网友:
以后有类似的问题,建议放个图片上来方便 大家参考。

网友:
应该是没有引导,有时候要用安装板的

网友:
这个可以,试试重建mbr试试

网友:
还是里面BIOS 设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