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31不能进bios问题求助

楼主(2017-05-22):
联想e531的笔记本,大家都知道bios容易损坏,我这个也不例外,开机0.5a左右掉电重启,不断重复。看情况是bios坏了,论坛上下了好几个bios,也在马云家买了2个传说是工厂版的bios,最后的结果是一致的,能亮机,就是不能进bios,一进bios就死机。大家知道下该咋弄了,图片在下边

网友A:
感觉还是BIOS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还是BIOS有问题

这个本就是4m的bios坏了,就是写了数10个bios了,能点亮的都进不了bios,一进就死机,不得不思考是否是其他地方有问题

网友:
换个BIOS 芯片,再刷一下

网友:
biOS  芯片的问题

网友:
2 个BIOS 一起刷。还有键盘有没有问题。

网友B:
试下这个 合成的 BIOS ,以前我用过OK。

网友:
实时时钟报错。你该知道怎么做了吧。

网友:
上面不是报时钟出错吗

网友C:
应该还是BIOS的事

网友D:
进BIOS按F9保存试试看

网友:
换bIOS程序

网友:
BIOS芯片问题,换之

网友E:
干脆就不进BIOS了能正常用就行

网友:
这个只是时间不对·· 你外接个键盘看看能进BIOS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下这个 合成的 BIOS ,以前我用过OK。

谢谢! 忘说了此BIOS 是集显的。

网友:
开机显示logo按一下回车   在按F1 看看

网友:
这种问题比较稀奇,碰到一些机子卡LOGO换桥能好的

网友:
从新刷个BIOS试试

网友F:
不知道你的是什么情况 我遇到过一回修道最后是键盘坏了,,超无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下这个 合成的 BIOS ,以前我用过OK。

感谢分享资料,我的机器可能其他地方有问题,用您的bios也进不去bios,这个机器工厂版的bios貌似不分集显独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还是BIOS的事

刷了很多bios也不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进BIOS按F9保存试试看

bios进不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干脆就不进BIOS了能正常用就行

不会引导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你的是什么情况 我遇到过一回修道最后是键盘坏了,,超无语

我这个外接键盘也是一个样

网友:
引用 网友G:
按图纸标的BIOS芯片型号,刷上BIOS。
遇到过THINK的拿错BIOS芯片型号,刷后进BIOS   F10保存重启就死机 ...

感谢回复,换了2种型号的bios芯片,也是一个样

网友:
没有搞定呢,还是那个样

网友:
引用 网友H:
e531 可以纸刷一个bios。论坛有修改过的,只刷4m  2m那个不刷

一般都是4m的坏,8m的不坏,可是我的怎么刷也不会好,可能其他地方有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还得干BIOS,他家的BIOS也不一定全好

感谢回复,甚至在网上两家店购买了bios也没好

网友:
引用 网友J:
也有可能是滤波电容的问题

您指的是哪里的滤波?

网友K:
引用 网友L:
楼主 电池是否 有电?

电池3v,并且rtc电压也是2.9,应该正常的

网友:
排除下外设,再换个U内存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一般还是南桥BIOS的问题 进系统正不正常  除去所有也外设 裸板点的话也是一样的吗?

感谢回复,我这机器不会引导

网友:
引用 网友N:
楼主好了说一声,挺好奇这故障结果

我看要放弃了,目前还没好

网友:
引用 网友O:
放电了没有试试看

放电了也没改善,谢谢回复

网友:
先看电池有电没。进不了BIOS,还是BIOS程序的问题,继续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K:
电池3v,并且rtc电压也是2.9,应该正常的

你是不是修电脑的?电池有3v就能断定实时时钟是好的?你老是揪着BIOS不放,看来你是修不好了。

网友:
不会是键盘坏了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