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到0.47左右掉电,无CPU电压,飞线解决

楼主(2017-05-22):
据客户说前几年有过进水已经修复,拆开检测开机瞬间还没出CPU电压就掉电保护,论坛搜了一圈没发现有什么通病,只能慢慢查条件吧
CPU供电芯片5V,19V都正常,3V没有

PQ76输入正常,按开机键无输出,继续往前查PQ86,2脚正常为高电平,IO17脚输出正常,找了个同一面的U511脚输入也正常,正好旁边有个空着的R495电阻,飞线到PQ86G极,开机电流嗖嗖的跳到1A多,接显示屏正常 能亮机也懒得去查为什么这个电压不正常了

没找到合适的细线,用了一根粗的

查看设备管理,有线网卡没有,继续查吧,最后又飞了一根线解决

附上电路图以及点位图
联想Y460 KL2A_Dis点位图.rar (382.86 KB, 下载次数: 8, 售价: 2 分下载分)

网友A:
这个机子不是有个通病么?跟这个没关系 楼主厉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子不是有个通病么?跟这个没关系 楼主厉害

啥通病?能详细说说么?

网友:
思路清晰整洁   大家多多学习

网友C:
是二修板吗?是不是被人拆零件了??

网友:
在修一个y550,cpu供电有问题,参考下楼主的

网友:
飞那么粗的线啊,,不过技术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二修板吗?是不是被人拆零件了??

这个就不知道了,估计也问不出来,反正能用的螺丝很少,整机都快散架了

网友:
老司机啊 学习力

网友:
思路清晰 值得收藏

网友:
这个位置爱进水

网友:
这线飞的好这里

网友:
正好借图纸用用  跟我的毛病不一样

网友:
明显就是进水腐蚀了几年才断线的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啥通病?能详细说说么?

电容  飞线的地方不是有两个电容吗  换成330

网友:
这款机机  那位置容易进水

网友E:
那个不是开启时钟的信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容  飞线的地方不是有两个电容吗  换成330

电池旁边的那2个电容吗?电压是1.05伏正常,本来就是33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个不是开启时钟的信号吗

哪个是开启时钟的?这2处飞线都是解决供电的,跟时钟无关

网友F:
楼主 你好 我是新人  我问一下啊 既然电压还没走到cpu就掉电了  又怎么做才能测到cpu供电芯片  19v 5v正常
谢谢解答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楼主 你好 我是新人  我问一下啊 既然电压还没走到cpu就掉电了  又怎么做才能测到cpu供电芯片  19v 5v正常
...

CPU供电芯片必须满足必须的条件才会输出控制上下管的信号产生cpu电压,这些条件包括供电、PG(电源OK信号)、EN(开启信号)和VID(识别CPU需要的电压),既然没有输出,第一步想到的就是先找芯片的数据手册或者百度相关资料,然后测试看看哪一部分出的问题,供电问题算是很好查的。

网友G:
这根线飞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根线飞的好。。

线太粗了,影响美观

网友F: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芯片必须满足必须的条件才会输出控制上下管的信号产生cpu电压,这些条件包括供电、PG(电源OK信号 ...

谢谢楼主耐心解答 这些条件我知道  我想问是他既然都掉电了  很难测到后面的电压多少吧   你是连了可调电压  强制通电 测的吗  怎么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谢谢楼主耐心解答 这些条件我知道  我想问是他既然都掉电了  很难测到后面的电压多少吧   你是连了可调电 ...

掉电之前万用表能测到,时间很短,掉电之后再按开关还能再开,多开几次就可以,或者直接用示波器

网友:
主板是进水了吗,怎么会断线、

网友:
这机子都是通病

网友:
看来还是进水导致的主板断线,楼主技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