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
长城19寸显示器维修一例

楼主(2017-05-22):
                                                           分享长城显示器维修一个案例,不过不是多高深的技术贴,而是作为新人发的第一帖,请大家多多指教。
          昨天,接修一台长城显示器,接电显示不通电。于是拆机。发现电源板,大电容和470VF电容鼓包。表笔测量电源部分大短路。本板整流桥为老式
四个二极管直插式的,测量发现烧坏两个桥管,其他部分未损坏。只是手边没有可以直接换的配件,就拿了封装的四脚整流桥改了装上去。最后测试亮机。
第一次改这种老式整流管,发个手绘的改图和原机拷的MCU.

补充内容 (2017-5-23 09:09):
   显示器型号:greatwall长城M9WHK5
          驱动板号:MBG31150800903026740
                主控:TSUM1PFR-LF
          屏号:M190A1-L07  REV.C1

GREATWALL-M9WHK5-BAKMST_EXT_SPI #ISP_20170522_84209.rar

网友:
这草图画的可以

网友:
可以    思路清晰    值得大家学习

网友:
没有去学校专门学习这方面的知识。主要是在师傅的指导下边实践边学习。所以理论功底不怎么好,献丑了

网友A:
[CHANGHONG长虹] 长城19寸显示器

你不觉得标题有点问题吗?
改好给你加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HANGHONG长虹] 长城19寸显示器

你不觉得标题有点问题吗?

    对不起!不是故意发错主题的。我找了一下主题选项没有长城的,也不能新加主题,所以只能找了个相近的“长虹”。不然不能发表帖子。    多谢指正!第一次在本站发帖,还有好多操作不知道,请多多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不起!不是故意发错主题的。我找了一下主题选项没有长城的,也不能新加主题,所以只能找了个相近的 ...

已重新帮你编辑了,长城什么机型,麻烦你上传一下。

如果是上传数据,要报具体的机型、方案、板号、屏型号。
信息越全,越值钱,下载的人越多,你得分越高。

网友:
IN4007用这个二极管换上。可以用在4二极管的桥堆里面。100个淘宝不到3元。买他两百个。够你用了。。不包邮。

网友:
          显示器型号:greatwall长城M9WHK5
          驱动板号:MBG31150800903026740
                主控:TSUM1PFR-LF
          屏号:M190A1-L07  REV.C1
     不知道准不准确,上传图片请大家指正

网友:
这草图是真草啊,不过画的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