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B41-80进水易坏的电阻,阻值

楼主(2017-05-22):
B41-80进水易坏的电阻,阻值

上面二个坚着的小电阻 阻值为0欧姆

下面的横着的电阻与19相连 阻值为500K

网友:
进水机要是都有这么好修就发了

网友:
唉每搜一次要回复二次

网友:
这个不是要看进水的情况决定的吗??

网友:
这个是触摸板的位置么

网友:
有修到的兄弟可共享下!!

网友:
进水  有这么好修就好了

网友:
看似简单,功底深厚呀

网友A:
那个500K的换过不少。我都用470K的换。

网友:
小电阻有时候难查的,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最好是清洗 加焊后   在测量阻止   有问题就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500K的换过不少。我都用470K的换。

相差不大都可以代换,我也经常干 哈哈

网友:
不在乎好修不好修 重在分享

网友:
有图纸吗 还是怎么知道它阻值的

网友:
这边腐蚀原因   是因为触摸板按键进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