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85M-HD3不能识别网卡驱动、不能上网、

楼主(2017-05-22):
技嘉GA-B85M-HD3不能识别网卡驱动、不能上网

昨天接到一台技嘉技嘉GA-B85M-HD3不能识别网卡驱动、每个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网卡坏了,拆机测量主板网卡无短路、那就确定可能就是网卡坏了

告诉客户说网卡坏了,报价

写单

换了一个网卡上去。抱着激动地心情、开机测试。妈的、一个样。

心想什么问题呢。不会是SB的问题吧,先从简单的搞起,记得我上次修过一台笔记本,就是刷了BIOS网卡识别不了,从新刷回原来的BIOS就可以了,上技嘉官网下载了一个BIOS,刷进去,进系统发现新硬件。就知道肯定可以了。看到网卡口的等在闪、

可以上网了

此机修复

没有啥技术含量、请各位看后加分 谢谢  写过程需要时间!!!

网友:
技嘉GA-B85M-HD3官网原装BIOS

4.69 MB, 阅读权限: 100, 下载次数: 11,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兄弟 你发错地方了   为啥官网的还要购买呢 最近缺钱用么 可以找高利贷哟   官网直接下载并不用分离啊   你这也没标明是什么版本的
BIOS官网下载地址:http://www.gigabyte.tw/Motherboard/GA-B85M-HD3-rev-20#support-dl

网友:
你发出板块了吧,这里是笔记本维修版块

网友:
是不是bios里面把网卡给关了哦

网友:
好贵啊!10分没有了?

网友:
还有就是在BIOS里面禁用网卡了,也有可能是不认网卡

网友:
学习了收经验

网友:
有些BIOS刷过了,会网连不上的!

网友:
是不是bios里面把网卡给关了,或者复位下BIOS 应该不用换芯片吧

网友:
主板的官网bios怎么搜索   可以直接下载使用么  楼主能指点下么

网友:
别人刷过BIOS了吧

网友:
网卡问题,首先驱动和BIOS

网友:
同意楼上  驱动和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