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发掉电

楼主(2017-05-22):
Thinkpad    待机0.01A   能触发。电流跑到0.09A就掉了      有谁碰到过

网友:
3v5v有吗?会有短路吗?这些你都没查啊

网友:
可能是35V没出来 也有可能是短路保护了 先检测看看

网友:
ThinkPad 什么型号呀

网友:
先看3  5V

网友:
看后级有无短路先

网友:
ThinkPad 什么型号的?

网友:
有进水吗,你检查下,然后刷个BIOS

网友:
应该是有些供电没有出来导致的掉电,按照时序查一下哈

网友:
你这是在灌水吗  什么也么有  让别人怎么回答你

网友:
THINKPAD 没有100个型号 也有80个型号  我怎么知道你说的什么

网友:
按时序查。。。。。。

网友:
查一下待机5V各3.3V

网友:
具体型号,或是版号

网友:
进水了没有

网友:
量下内存供电出来了吗?

网友:
看下那个电压没出来

网友:
电不全  查供电

网友:
查一下 3   5v电压出来没有

网友:
3v5v 没有,最好先看后级是否短路

网友:
待机出来没

网友:
什么型号的  有可能是通病

网友:
没说清楚,没法分析啊

网友:
什么型号也没说这咋弄哦

网友:
应该是桥没有工作

网友:
描述的不清楚 先看看3 5V

网友:
大哥。机器什么型号。主板有没有短路,。。。这些问题你要说清楚呀,

网友:
机子具体型号  后记电压没有出路短路都会出现

网友:
就这标题, 怎么回答好呢

网友:
来来来。桥坏了。去换个桥

网友:
你没说清楚什么型号啊   还有  这个问题基本上都是线路少电   查下线路就OK

网友:
有进水吗,你检查下,然后看一下有3,5V没

网友:
具体说详细点好些 这里的大师会给你帮助

网友:
我遇到过呀

网友:
检测待机3.3V 5V 吧

网友:
ibm什么型号啊

网友:
看看是不是后继短路了!量量各个电感有没有阻值不正常的

网友:
测试从接口充电往下量那通那里通呗

网友:
你也是个人才。肯定是SPL——3没起来啊 查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