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台式电源 航嘉代工 HK380-16FP 通病维修

楼主(2017-05-22):
联想台式电源 航嘉代工 HK380-16FP
此电源多为不加电,按电源开关电源风扇会动一下,不能开机

拆电源短接电源的绿,黑线通电电源风扇会动一下不加电,测+5VSB电压正常

检测为开关电源的-12V电压的整流管短路导致,更换后电源正常(此电源的-12V由二个二极管串联)

网友:
高手哟 我看到这种情况都是直接换电源 厉害

网友:
老司机。。电源都修这么溜。。。

网友:
思路清晰  值得大家学习

网友:
现在联想有专用 的10针电源,坏了换都不好换

网友:
呵呵,正常碰到电源故障直接跟客户说换的,电源修的真的少,除非是特殊电源!

网友:
楼主好经验,能给维修者节省很多时间。

网友:
楼主牛逼,联想的14pin电源确实坏很多

网友:
开始学习修电源

网友:
思路清晰  值得学习

网友:
刚好有一个一样的。

网友:
6  电源也会修 那里学的

网友:
你是怎么查到这个小家伙出问题的?

网友:
电源都换的了 一般不修了

网友:
高手,一眼就秒了

网友:
现在还有人修电源啊。不错,老师傅

网友:
电源修了一下,会有担心的,建议直接换新

网友:
电源闲着没事修修 ,给客户换新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