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vivo x9 进水不充电,提示“无法充电,请咨询售后”

楼主(2017-05-22):
手机型号vivo x9 ,客户那过来是进水不开机,进水比较严重,清洗烘干后可以开机,充电提示“无法充电,请咨询售后”,换过尾插.电池,问题都一样。

网友A:
之前遇到同样问题,但是显示的图案不一样,最后没修好,还给客户了,应该是主板充电检测电路的问题,。

网友B:
看看电池检测电路。这些机主要是没板,没图纸,很不好修

网友:
电池接口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电池检测电路。这些机主要是没板,没图纸,很不好修

是呀,没有图纸,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遇到同样问题,但是显示的图案不一样,最后没修好,还给客户了,应该是主板充电检测电路的问题,。

退给客户就挣不到钱了,再修修看吧

网友:
有图纸没,分享一下

网友C:
加焊下主板电池坐接口,可能会好。之前我也修过一个这样的,可能运气啊

网友D:
这种应该是充电电路上的事情,只不过苦于无图纸资料,修复起来异常艰难。

网友E:
测电池座检测脚对地阻值,实在不行尾插接二极管飞到电池座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焊下主板电池坐接口,可能会好。之前我也修过一个这样的,可能运气啊

刚试过不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种应该是充电电路上的事情,只不过苦于无图纸资料,修复起来异常艰难。

是呀,找不到图纸,不太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测电池座检测脚对地阻值,实在不行尾插接二极管飞到电池座试试

应该就是电池座检测脚有问题

网友G:
为啥国产机的点位都找不来呢

网友:
VIVO的图纸别想了。极少,没见过。

网友:
MTK平台,采用快充方式,主要看的隔离管子,还有主板电池座子的两根信号线打值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为啥国产机的点位都找不来呢

厂家没有流出来,国产机都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呀,找不到图纸,不太好修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网友:
这是充电线路和电池检测线路问题吧

网友:
尝试加焊下充电IC试试吧。

网友:
大厂有大气派,有图有点位。小厂小心肠,捂着藏着忙。小厂放大心,方成大气派。

网友:
应该是充电电路的问题了,没有原理图比较难修复了

网友H:
解决了吗?
星空下吹尛泡泡o
还没有修好。没有找到图纸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H:
解决了吗?
还没有修好。没有找到图纸

网友:
还没有修好。没有找到图纸

网友:
想赚钱也不是什么问题都要赚啊 量力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