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N410图纸

楼主(2017-05-22):
求联想 N410图纸   版号 LS41P MB  12293-1

网友:
开机电流0.6掉电 但是能自动上电,一直循环

网友:
刷BIOS试一下,看看缺不缺电压啊,CPU是不是焊在主板上的啊?

网友A:
这现象像是BIOS坏了,在淘宝上买个工厂程序试试看

网友:
没有图纸的板只能三板斧了

网友:
机子太新了 估计没人有图纸 上X宝问问

网友:
图纸不好找哦

网友:
没写个BIOS试试?

网友B:
是不是北桥空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北桥空焊了

新机器那还有什么北桥,这故障时bios的问题,修过好多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现象像是BIOS坏了,在淘宝上买个工厂程序试试看

求个BIOS  淘宝要10块呢

网友:
电压出来没  量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求个BIOS  淘宝要10块呢

10块也贵?我们都是在淘宝买的,现在的机器下载的BIOS刷好后也会有开机慢二次开机问题,还是要去淘宝上买工厂或分离合成的!

网友:
这个只有BIOS,图纸还没出来呢

网友:
估计这板的图纸是找不到,看看淘宝吧

网友:
   好多淘宝都没图纸

网友:
机器太新了找不到图纸

网友:
去X宝上买个BIOS吧。说不定就好了呢。有些BIOS要合成的嘛,不然可能开机显示会比较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