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5537 LA-9981p

楼主(2017-05-22):
电脑来的时候是进水,待机芯片51225的vin被烧穿漏铜,处理好,没有短路,开机直接上到0.48左右,lcdvcc开启,屏幕主供电开启,没有背光,没有暗屏,不插内存是一样的情况,查看主板别的地方没有进水,是I5焊接芯片,讨厌的没法换芯片,发现cpu供电芯片pg信号只有1.7v,应该不对,看下图,可以知道,pg去三个地方,芯片自己,去cpu,去ec,由于没有点位,慢慢摸索的排除了芯片和EC拉低的可能,是cpu这端拉低了,这样可以判定是cpu坏了吗??感觉屏幕主供电被开启,也是cpu这端发出的信号开启的,难道就报废啊!!

网友:
cpu供电1.69v左右,bios刷了几个,供电没缺的。

网友:
换板吧 浪费时间

网友:
整理思路从新来过  多尝试尝试

网友:
现在这样本子太麻烦了

网友A:
量下阻止  就去了这3个芯片一个一个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下阻止  就去了这3个芯片一个一个拆

你是拆迁办的啊,这3个芯片,全拆一遍在焊好,得需要多少时间啊,割断线带电测试啊,有人修到过这样的情况没,cpu自己拉低供电pg信号,是否可以确定是cpu挂了。

网友:
cpu没那么 容易坏

网友:
维修越来越难了

网友:
CPU坏了就没有必要修了吧

网友:
现在的板载CPU 还是比较容易坏

网友:
现在的新板子很难说的,CPU坏的挺多的!

网友:
拆声卡 网卡 cf卡 外围芯片

网友:
或许差不多了吧

网友:
如果不是公共点的电压直接烧过去的话,应该不会烧坏吧。再查查还有什么条件没有满足啊。

网友:
板载cpu坏的不少吧

网友:
我这个本子拔下bios电池就可以触发,触发后使用一切正常,几天之后就又不行了,rtc电路都测试过了没什么问题,桥都换了,还是老样子

网友:
我今天修到一台一样入水机,是51225芯片坏的换了就好了,可能是刚入水烧的,快处理得当吧

网友:
没分  看看  也回复下

网友:
这机器b+电压是13.5v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