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下小小白最近的维修日记

楼主(2017-05-22):
日期        型号        故障        维修点
17.02.24        HP TPN-Q110        测公共点电压只有16v,怀疑电容漏电        公共点电容问题
        联想 G485        电流到0.4,电压都有,感觉不跑码        南桥上电容漏电,是通病
        华硕 K42J        电流上1.6不显        显卡虚焊
        联想一体机 B31R3        可以显示,进不了系统        换南桥
170301        联想 E520        待机0.2v,查电感不出3v.5v        换待机芯片D95280
        戴尔 E6400        触发掉电很快,秒掉,怀疑不出电压或者芯片坏导致        EMC4002此芯片导致,非常难摸出,怀疑是声卡
        华硕 K45V        开机灰白,怀疑是屏坏        内存导致
        惠普 CQ40        不能触发,3v,5v不出,EC_ON没有,EC条件满足        刷BIOS好
170302        华硕 X55VD        电流无跳变,只上升,不出集显供电        刷BIOS
170304        HP 8440p        按开关秒掉,网卡,声卡拆掉一样,去掉5v节点灯亮久一点        拔掉内存不掉,很模糊
        Gatewy MS2317        大短路,宏碁头        公共点电容
        DELL n4030        外接有显,内接无显,加焊和更换显卡无果        换EC好
        华硕 a85v        内存上管保险烧,上管击穿,电感对地0.0几        换上下管,芯片,公共点过来上管的保险
170305        联想一体机 C445        一开机logo闪一下不亮,能听到进系统声音        更换高压板
170307        G41MX Series        插电源,南桥发烫        更换南桥好
        华硕 X554L        待机0.06,不能触发        休眠开关引起
        GA-B85M-D3H REV1.1        不触发,无3VDUAL,经过测量,发现5VDUAL也没用        "电池座下面有三个三极管
分别是 上 下 右,把下面的三极管拆掉即可修复。 这个三极管的B级和E级都连接Q58的G级。"
170310        acer E5-571G-50DA        ec进水处,待机0.2几,5v待机芯片发烫,5vLDO短路        换SY8208C
        联想 T61        待机0.05,看电流到0.7几,电流不装内存也一样        搞下主板腐蚀的地方,刷刷内存好了
        SY-I6H-L        集显供电没有        换集显这边小原件和加焊电源芯片小原件
        IH61MC-Q3        电压都有,不装内存报警        洗一下内存槽
170311        GA-H81M-D2        不触发,待机电压正常        pson#到绿线开路
        INTEL DESKTOP BOARD        不定时从启,coms电池没电        换coms电池和刷洗内存槽
170312        P8H61-M LX3 PLUS        集显供电没有出来        刷洗一下内存槽
        联想 T410        后盖的内存槽插内存没反应,主板有腐蚀        加焊腐蚀地方,南桥附近
170315        三星 R517        不跑码,电流不过内存        换过显卡,加焊南桥好
        华硕 X455L        客户说电池能用,适配器花屏或不亮机        ec虚焊,加焊ec
        IBM T40        时开时不能开,有时插拔下内存又可以,有时进系统听见声音不亮        加焊显卡目前可以
170317        联想 x201i        风扇报错        拆开就好
170318        acer E471G-32352G        5A大短        CPU上管击穿
        A46210-P/K300A/DP_MB        不触发        放电亮机
        DELL n4030        触发电流上1.4不亮        加焊显卡亮机
        L-1845Q        不过内存        刷洗内存槽,ec一边腐蚀
170327        ga-p31-es3g        不显        加焊io
        索尼 t211        不触发,ec复位-LID_CLOSE#-S5_ENABLE        ok
190329        华硕 P8Z77-V-LX        第一次亮机,第二次风扇转停循环,要放电才行        自学bios分离合成成功
170330        映泰 h61mh        cpu上管击穿,UP6281S8坏        OK
        映泰 h61mh        刷BIOS        OK
        映泰 H61MHV金刚板ver 7.1         2台都是刷BIOS        OK
170331        技嘉 ga-b85m-d3v 1.1        电压都有,转一下停一下,循环        到官网下载BIOS,OK
170402        惠普 6930p        亮机灰屏        屏线接触不良
        M3A780M V1.0        AMD机器,coms电池没电不开机        OK
170403        华硕 P8H61-M ver1.01        不跑码,VR_RDY不正常        三极管坏
170404        联想 e40        有待机不触发,待机芯片vin开路        飞线OK
170405        三星 nc10        开机白屏        屏线接触不良
        联想 s300        客户说进水,开不了机        内存槽腐蚀,清洗OK
        联想 b460        关机不断电,南桥BIOS是通病        OK
170406        宏碁 e5-572g-57dw        仁宝大短路        公共点电容拆掉OK
        海尔 超越t6-c        开机花屏,有时电流没上去,缺集显,显卡供电        误判显卡,最后是CPU坏
170408        华硕 z99d        开机无显,听到亮机的声音,AMD的CPU        北桥虚焊
        富士通 fmv-a8280        暗屏,LCD屏灯管坏,换一条        听说LCD暗屏一般是高压条坏或灯管坏
        ga-h110m-ds2v ddr3        转下停下,循环        CPU接触不良导致
        ga-ma785gm-us2h        洗内存槽,和风扇不转电压不过来        OK
        三星 300E4A        待机0.16偏大,充电芯片发烫isl6255        更换OK
170409        映泰 h61mh ver6.0        CPU上官击穿,换了三个UP6281S8b        ok
        索尼 svf142a        待机0.02,不触发        放电OK
        东芝 c600-c03n        开机有时蓝屏,卡死,花屏        显卡虚焊
        p8b75-M LX PLUS        时开时不能开,双BIOS必须以前刷        OK
170410        顶星f1550Bv5        刷BIOS,加焊时钟芯片,就这两个        OK
        联想 x200        有时能开,有时有奇怪的花屏        Intel板载CPU,集显,加焊北桥OK
170411        ga-f2a88xm-ds2        要开很久才亮,南桥很热,amd的板        加焊南桥OK
170412        联想 扬天s2000-22        USB全部不能用,供电不出,USB转换电压处腐蚀        OK
170414        华硕 fl5900u        进水,ec处腐蚀严重,清洗加焊        OK
        海尔 超越t6-c        触发电流0.18-0.8循环掉电,集显没出        加焊CPU核心供电芯片和旁边电阻OK
170416        联想 v570        适配器使用正常,电池使用关机不断电        ec上面有个小黑点,换ec好
170418        华硕 x42n        进系统卡死,突然断电,有时开不起        一条内存条坏
        华硕 w519l        关不了机,禁用独显驱动正常。还有暗屏,休眠开关引起        此机挑起独显电感可以正常使用,不需要加焊显卡
170419        联想 15-eu5-011000        不跑码        通病加焊板载CPU
        方正 r650n        加焊显卡OK        OK
170420        华硕 x42j        自动上电,关机也自动上电        PCIE_WAKE#网络唤醒信号引起
170422        联想 t400        开机不显,键盘大小写灯按有亮,屏排除是好的        216-0707001换成216-0707011成功,此机BIOS是通病
170423        宏碁 4750        不触发,RTCRST,SRTCRST不正常,一端0.几v        加焊电阻OK
170425        三星 300E4A ba41-01666a        闪屏,屏供电19v不正常,公共点拉线。        关不了机,换CPU上官OK
        联想 t400        暗屏,高压条 屏是好的        屏的一个小东西引起,和蓝牙形状差不多
        华硕 a450l x450ld rev2.0        开机电流0.6 0.7又掉到0.3 不亮        刷BIOS亮机
170426        东芝 m800-t03w        5安大电流        公共点电容坏
        华硕 P5G41C-M LX        刷BIOS OK        OK
        华硕 Y581L x550ld REV2.0        开机掉电,大概3秒掉电        刷BIOS OK
170502        H61M-E REV.2.05        转一圈停,总线供电不出来,        换gs324sf
        ga-g41mt-s2p        诊断卡跑25,小喇叭插不插内存都不报警        拆掉网卡ok
170503        戴尔  n5110         开机白屏,LCDVDD没有3v        OK
        宏基 4736z        待机3v 5v没有,ldo3v没有,51427和ISL6237通用        vin--nc电容--ref--ldo线性--待机3v 5v
170505        联想 g465c        cpu上官击穿,CPU也坏        OK
170511        优雅 a560p-b94 da        不过保护隔离,ACIN_PG没产生        OZ8681主供电没有,电容漏电
170513        戴尔 pp29l        暗屏,改通用高压条可以,需要在主板拉3条线        19v,3.3v开启,GND
170517        华硕S200E版号X202E        有时可以开,有时卡logo        刷BIOS好
170520        索尼 61212t        开机灰屏无图像,显卡虚焊        加焊显卡
                联想 g460        开机有声音,等下无声音        换声卡11Z
170522        联系 g480        不充电,加焊充电芯片bq24727好        OK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的这么多的经验!

网友:
看来楼主是一个善于总结的人

网友:
不错,我只是把每台修过的图纸点位 BIOS,放一个文件夹,还有故障

网友:
看着有点眼花,挑几个经典的发感觉会更好

网友:
我冒着被举报的风险也要鼓励楼主啊

网友:
楼主生意真好,天天有笔记本修

网友:
这福利对大家来讲实在是实在啊

网友:
楼主生意真好,天天有笔记本修.进来学习

网友:
这是从哪里复制过来做总结的啊

网友:
每天都有那么多台笔记本修 每台都能修好 *脏话*

网友:
必须加分 楼主有心啦

网友:
遇见问题了,进来找找例子

网友:
很好的经验总结,造福论坛

网友:
楼主这个是经验笔记吧

网友:
楼主写这么多,对我没点用,我一点都没看。。。。。。看不下去啊

网友:
这还小白啊 楼主真能谦虚 ,照这样说我就是小小小白了!

网友(2017-06-21):
谢谢楼主给的经验  收藏下

网友:
你能不能表这样子,这还是小小白

网友:
这是威胁笔记。还是流水账

网友:
修机器要有耐心,也要细心啊!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华硕 S200E 开机灰屏

网友:
我去,这么多机器生意很好嘛

网友:
楼主辛苦了  不管 在哪里 弄的  在这里 还是 要感谢 一下 无私的 精神

网友:
不错,感谢楼主的分享,一看就是个老手,一定要写那么多字

网友:
赞赞赞赞,32个赞,太棒了。。。。。。。。。

网友:
楼主的无私分享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2017-07-27):
技术够厉害的的,小伙 。。。。。。。。。。

网友:
这个还真有用,直接从病因入手,缩短时间,增加工作效率!老板高兴~~~~

网友(2017-10-26):
很好的经验 谢谢分享!!!!!!!!!!

网友:
这么多电脑修,技术牛叉啊。哈哈哈。

网友:
总节的很好,平常多总节,遇到机子就秒杀。。。。。。。。。。

网友(2017-12-08):
显卡问题都记录啊!!其实修多了什么都用记录了!

网友:
这么多经验,先收起来,以后碰到机器看直接用得上不,谢哈

网友:
楼主 怎么可能是小白呢 维修案例这么多耶

网友:
多久修了这么多呀。 好厉害呀

网友(2018-07-22):
楼主写这么多,我一点都没看;。。。。哈哈哈

网友:
不错不错,有时间在慢慢细看。

网友:
楼主好习惯,下次也总结一下

网友:
谢谢楼主给的经验 分享,谢谢

网友:
好生意 天天有机修

网友(2018-08-23):
谁知道技嘉H81掉电怎么修啊!!!!!!!!!!!!!!!!!!!!!!!!!

网友:
兄弟这个生意不错啊。。。。。。。。

网友:
看了感觉楼主很棒,一起加油哪。O(∩_∩)O哈哈~

网友:
这么多捡钱的活 您运气真好 技术也NB 感谢分享

网友(2019-06-23):
楼主很好的习惯,善于总结才能进步更快

网友(2019-09-21):
请问这么好额帖子,怎么加分啊?新人不懂,请说明。

网友:
技嘉_ga-b85m-d3v_v2.x_fl

网友(2019-10-23):
还有没 再发点

网友(2019-12-29):
这是个经验丰富的小白啊,

网友:
谢谢分享 技术知识

网友(2020-06-01):
这不就是加分文章吗,稳一个

网友(2020-08-21):
楼主厉害,是高手,先收藏

网友(2020-11-14):
善于总结,挺好

网友(2023-01-28):
楼主费心了,确实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2023-04-04):
学习了,楼主经验宝贵,谢谢分享

网友(2025-04-15):
谢谢楼主分享的这么多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