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iron 15-3537 BIOS问题

楼主(2017-05-22):
DELL Inspiron 15-3537    板型: LA-9981P  Rev:1.0 (A00)
  故障:触发不显示,按开关后  电源指示灯亮了一下就灭了然后指示灯又亮,(就像重启的那一样)。
   我个比较喜欢刷BIOS,刷了后亮机了,就是不稳定,听朋友说换个BIOS刷下,换好后正常了,这样可以确定原来的BIOS是有问题的。但有个问题是每次开机都会出现 (Warning!!! SPI ROM is not in BIOS SPI  support list. Please contact your BIOS vendor)这个问题,如图下    要等一下才能进系统,由于手上没有一样的BIOS(厂商是 cFeon),然后去找其它厂商的BIOS换了二三个还是不行,最后找一是(winbond)的厂商BIOS,显示如图下问题解决了。本人是第一次发帖,提醒一下大家 有帮到的   可以给加分   没啥技术含量 纯粹分享下个人经验  发帖子不容易 不喜勿喷

网友:
新款机型好多的BIOS芯片是不能通用的,恭喜修复

网友:
我要大力支持

网友:
GAY的一批!!!!!!!!!

网友A:
戴尔的机子很多都是bios  而且引起问题很多 上次修了个usb不灵 桥都换了 结果是bios的事

网友B:
郭少的大徒弟 我要把最高的分加给他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郭少的大徒弟 我要把最高的分加给他

谢谢,你别忘了,你也是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戴尔的机子很多都是bios  而且引起问题很多 上次修了个usb不灵 桥都换了 结果是bios的事

还有这种事情,又学习一下了

网友:
BIOS不对也蛮头疼的··加分支持··

网友:
BIOS版本有一点偏差都有可能不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戴尔的机子很多都是bios  而且引起问题很多 上次修了个usb不灵 桥都换了 结果是bios的事

我也遇到过一台 是HP 321 还是421我忘记了

网友(2017-10-05):
下载下来验证下看看,楼主的是1.0版本的吗?

网友:
楼主的bios没问题,刷上就亮机了,大家可以放心下载。

网友C(2020-03-21):
进水机器,清洗补焊都不行,刷了别人家的程序也不行。准备放弃的时候,看到你的描述和我的故障一样,在次刷机后完美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水机器,清洗补焊都不行,刷了别人家的程序也不行。准备放弃的时候,看到你的描述和我的故障一样,在次刷 ...

解决了吗?最后还是BIOS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