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白第一次发帖维修主板GA-M68M-S2P不触发

楼主(2017-05-22):
第一次发帖很多都没有照相  ,刚开始 ,怕照了修不好

,小白嘛,还在学习中,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大家谅解下。

板子型号:技嘉GA-M68M-S2P
故障现象:外观无明显断线掉键和烧掉的痕迹,短接开关不能触发

维修思路:插诊断卡,没3VSB,查供电,5VSB。  万用表测得ATX-5VSB有电压,PCI-A14脚无电压,开关PWRBTSW有5V,应该是5V转3V这里有问题。

图纸看,PWRBTSW开关是由ATX5VSB直接上拉的

查PCI-A14脚:名字叫3VDUAL

又查回去发现是这样来的:

测量发现KQ1没输出,这下找到问题。
找了以前换下来的板   刚好有

KU1换上   OK...

亮机图片怎么传不上来了呢?。。

网友:
PCI   A14脚是待机电压,如果没有电压,PCI插口的诊断卡待机灯是不亮的!维修不易,加分鼓励!

网友:
老油条了,还小白,兄弟藏的够深啊

网友:
我看大神们都是这样发的 ,又好看又直观, 所以学习学习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大多都是控制级有5V电压,缺前级条件,电子座那个电阻腐蚀的多些

网友:
分析够好,常进看看,学了不少

网友:
修 不错,条理清理

网友:
有理有据,修的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这图纸来的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