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一台联想B460E 5V待机短路,找不到短路点

楼主(2017-05-22):
请教师傅们,本人修一台联想B460E(板号是LB46E)的主板,测量5V待机电压处短号,断开L6电感,发现短路出现在后级(供电芯片也拆下),用烧机的办法不管用(低电压大电流摸热源),压降都加在电源内部和导线上(导线并不细),板子一点都不热,无法找到短路点,按照图纸上待机时的负载,一一取下,都找不到损坏短路的地方,一时找不到路了,请师傅们提醒下我,用什么办法找到故障点。谢谢。

网友:
图为打值,表现为完全短路。

网友:
看看桥。微微的热也行

网友:
烧机啊,直接接电压看哪里发热

网友:
这种烧鸡都不行吗。。。

网友:
烧机线不能太细了  否则顽固的短路烧不出来反而线发热严重       直接对地短的 难烧

网友:
如果是板层短的话,一般很难烧出来。

网友:
完全对地 肯定烧不出  查图纸 一个个拆

网友:
5V的电容拆了吗?短的严重了就不容易烧出来了

网友:
这个就麻烦点了··把后面5V去的地方都拆了吧··不过感觉桥的问题多点··

网友:
按理如果电容短路也应该急剧发烫吧。

线路板层与层之间会不会短路?

网友:
如果是桥短路,也应该发烫吧?

网友:
用传说中的烧鸡大法

网友:
应该是板层短路

网友:
是不是IO短路?:?

网友:
加点电压 是不是你电流太小了  加大点 多烧下

网友:
烧机或者用万用表量短路,运气好一会就找到了

网友:
一个个把5V的元件拆下来。绝对可以找出的。

网友:
烧机的话,大电流,电压跌落,板子还是冰冷。

网友:
烧一下看看,有可能烧的出

网友:
这种就只能5V线路上一个一个拆了,记得拆之前拍照保存。别到时候不记得元件位置

网友:
5v是最好找的吧 图纸上一个个搜索下

网友:
接电烧机 看下

网友:
极少数用烧机法确实不管用

网友:
主板与没有贴片mos管子,有的话拆了查一查,还有就是用表量小点的电容,慢慢找

网友:
这板子是CPU供电用的铁壳吧,来时是待机高还是大短?遇到过一次是同行修大短后待机高拿来我修,也是5V短路,拆了CPU供电芯片就不短了,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电流和电压都开大些,摸下那里发热严重就是了!

网友:
用我的方法看看,刚开始也是找不到短路点,骚鸡大法也没有用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page=1#pid16614021

网友:
5V后记东西不多,一个一个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