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师傅们给看一下是不是屏坏了

楼主(2017-05-22):
今天接一台翰仕奇HZ2221显示器,故障是屏不亮,更换灯管和高压板后出现了下面图片的问题,请师傅们指点是哪里有问题还是换灯管时被我搞坏了?

在屏幕完全是白色时没事,比如说医生穿着白大褂这时图像正常!请师傅们指点是那的问题,如果是屏的话就不往下查了,以免浪费更多时间!先谢谢了!

网友:
屏线擦干净重装下

网友A:
这应该是屏显接口或者屏线有问题

网友B:
屏线松了也会导致这个故障  重新插拔下

网友:
谢谢师傅指点!我再拆开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屏显接口或者屏线有问题

谢谢师傅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线松了也会导致这个故障  重新插拔下

谢谢师傅指点!

网友C:
楼主你是新手么?明显的屏线问题啊

网友D:
你应当检查一下屏线或逻辑板,,

网友E:
逻辑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是新手么?明显的屏线问题啊

谢谢师傅指点,就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应当检查一下屏线或逻辑板,,

谢谢师傅指点,是屏线的问题,刚才已经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逻辑板问题!!!

谢谢师傅提醒,这台是屏线坏了!

网友:
排线用橡皮擦擦

网友:
衷心谢谢以上几位师傅的指点,已经修好了,就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G:
检查一下排线。。重新拔插一下。。

网友:
谢谢师傅提醒!!这台显示器已经修好了,是屏线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检查一下排线。。重新拔插一下。。

谢谢师傅指点!已经修好了,就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谢谢师傅指点,是屏线的问题,刚才已经修好了!

看来就是接触点氧化了,。、

网友H:
灯管都能换了,难道这个屏线接触不良故障没遇到过?

下次注意,可千万别把屏弄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灯管都能换了,难道这个屏线接触不良故障没遇到过?

下次注意,可千万别把屏弄坏了!

谢谢版主提醒,以后一定注意!

网友I:
先把屏线换一下试试看

网友J:
楼主,屏线是换的还是修的啊,详细说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屏线是换的还是修的啊,详细说说啊

原来的有两个“”金手指“”有皱褶,并且一插就拱起来了,在屏碎的机子上找了一根旧的换上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先把屏线换一下试试看

版主提醒的对,是换了一根旧的就好了!

网友K:
看上去屏线有问题,擦擦

网友:
换个屏线就好

网友L:
应该屏线问题吧  多半是

网友:
引用 网友K:
看上去屏线有问题,擦擦

没错,是屏线坏了换了一更就行了!

网友:
是的换了个屏线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应该屏线问题吧  多半是

对,就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M:
我一般先换屏线,再查接口,如果都没有问题,那就是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一般先换屏线,再查接口,如果都没有问题,那就是屏了

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