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 风扇狂转 ok

楼主(2017-05-22):
a1466  15年的  刚通电时转速正常  然后慢慢逛转 遇到此问题时先要接上触摸板  如果链接了还是不行用酒精清洗一下接口就能解决   这个接口容易腐蚀

网友:
这个问题还是不容易发现

网友:
楼主是碰过几台吗?    我之前有碰到过这个问题。。把电池放一下电就好。。。A1466 搞不懂。。

网友A:
“触摸板”?
这是个通病吗?目前还没遇到这故障。

网友:
没遇到过,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触摸板”?
这是个通病吗?目前还没遇到这故障。

你应该修这个故障有好几台了吧?

网友:
这是秒杀了吗

网友:
你说的是触摸板接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