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修 Y500 -A142 触发掉电

楼主(2017-05-22):
机器型号:联想Y500
机器版号:A142    (论坛有参考图 )
机器故障:触发0.2掉电 且自动循环重启
拆开机器 首先是目测一下主板

触发上电 检测电压  掉电比较快 万用表有点反应不过来
还记得几天前小伙子的帖子么 示波器秒杀一片老师傅
!我掏出尘封的示波器 渣渣ATTEN
     检测一下待机供电 正常      检测一下内存供电+1.05V供电    没有供电
     打一下对地二级体值 内存正常  1.05对地二级体值为0.033

感觉不正常 翘起电感 断开连接点  滤波电容短路了  换了一个上去
触发0.4A掉电
打开图纸看一下内存供电 以及1.05V的供电原理图

示波器 红色电压 蓝色PG 直接测

1.05V 滤波电容短路导致的0.2A掉电 现在已经出来了还是不行
看样子后面还是有问题 按我说 一般这样的机器这里短路点搞了 就应该直接OK了的
所以我测了一下 1.05V产生的PG是否有实效 意思就是说 这类机器的PG是用于后面电压的EN开启电压 一连串的效果
就是这样的

红色电压是VCCSA   蓝色是这个电压正常后发出的PG
如上都正常 可以抛弃1.05V那边的问题了

二阶段

开机0.4A掉电 测 1.5V  1.8V 1.05V  0.75V等等 都正常
没有独显供电 以及 CPU供电
测VRON

也是有的  下面就不怎么需要示波器了
表笔戳戳转换电压  比较多  可以参考这个

戳到

这里的时候 发现U3 转换的电压 不正常 1.5V 转出来0.3V
这里就不用细说了 论坛一大把 这个故障我的问题是19V 断线 是个过孔

插电触发 已经可以显示了  装机测试一会 OK
         最近没衣服穿了  看到论坛可以换衣服穿 心中燃起了渴望
     终于不用过那种 今天穿完 晚上洗 第二天继续穿的苦日子了  然而分不够  就看大家了

网友:
大神分析的头头是道  也给我加分吧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71957-1-1.html

网友A:
靠加分 换?估计你还得多几个精华帖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靠加分 换?估计你还得多几个精华帖

岂不是说 我穿衣服无望咯

网友:
大神厉害,图文并茂是好帖

网友:
技术可以修得也不错,加分

网友:
思路清晰  赞

网友B:
我也有一台Y500 掉电 也在搞!不过电流好像比楼主的高!不会用示波器 还是尴尬!

网友C:
这示波器用得挺好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台Y500 掉电 也在搞!不过电流好像比楼主的高!不会用示波器 还是尴尬!

缺电压还是什么的  你测过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示波器用得挺好的

简单使用     入门还不算呢

网友:
小白看不懂   示波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缺电压还是什么的  你测过了么

打错了 是Y400 搞好了 !MOS管的问题!

网友:
大神就是厉害  思路这么清晰

网友:
已收藏加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肖问题啊 ,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打错了 是Y400 搞好了 !MOS管的问题!

是不是独显供电的复合MOS管?

网友F:
用什么来换衣服??????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用什么来换衣服??????

下载分啊  可以用来换工作服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下载分啊  可以用来换工作服

多少的下载分啊,换的是迅维的衣服吗?有点舍不得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多少的下载分啊,换的是迅维的衣服吗?有点舍不得的

你的分数*3倍 就能换一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分数*3倍 就能换一件了

那得什么时候才有这么多分啊,可望不可即啊

网友:
大神厉害,图文并茂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独显供电的复合MOS管?

是的!就是显卡的MOS 管!

网友:
转换电压出了问题啊

网友:
大神真厉害,带我飞吧

网友(2017-07-18):
厉害了我的哥,图文并茂,给力。在哪学的啊?

网友:
这示波器用的真帅,有机会学习下

网友:
厉害  思路很是清晰啊   不过估计修了蛮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