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Plus屏幕有条纹,手机触摸屏失灵故障维修

楼主(2017-05-22):
iPhone6 Plus屏幕有条纹,手机触摸屏失灵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iPhone6 Plus

故障现象:屏幕有条纹,手机触摸屏失灵

  收到一块iPhone6 Plus主板,没描述故障,经测试为屏幕有条纹,手机触摸屏失灵

iPhone6P屏幕有条纹,手机触摸屏失灵

维修过程:

  对于这种故障,根据以往的维修经验,首先量显示座和触摸座的对地阻值,经测量阻值全部正常,接下来测量触摸供电。

  经测量发现,一路供电应该是-5.7V,实测只有-2.76V。

实测只有-2.76V

  通过点位图可以看到,这一路有黑触摸和显示IC。

  先拆掉黑触摸,清理完焊盘,把容易出问题的M1脚飞上线,避免以后出问题。

飞线图

  换一个黑触摸上去,结果故障依旧,那就换显示IC,更换护,故障排除,一切正常。

手机恢复正常

  至此,iPhone6 Plus屏幕有条纹,手机触摸屏失灵故障完美解决。

(本文内容来自今日头条)

相关阅读:

  iPhone 6 Plus专题贴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1268-1-1.html

网友A:
专业维修就是厉害!楼主,你的焊盘清理的好干净,是如何操作的啊?我用烙铁刮,老是弄不干净,有的点锡过多。求指点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   不过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触摸芯片损坏导致的没有触摸,顺便还把通病给排除了

网友:
为什么要叫他黑触摸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专业维修就是厉害!楼主,你的焊盘清理的好干净,是如何操作的啊?我用烙铁刮,老是弄不干净,有的点锡过多 ...

同问。。 真得挺干净的。。。  我处理焊盘的也是  锡点有些大有些小。 有些高些低。。

网友:
先用上低温锡,再用吸锡带吸就能吸干净,这步要干好,装IC才稳正,不易装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问。。 真得挺干净的。。。  我处理焊盘的也是  锡点有些大有些小。 有些高些低。。

用吸锡线拖啊!

网友:
处理的干净

网友A:
我之前也用烙铁加吸锡线托,但遇到两个问题:
1. 吸锡线有的地方放不进。。。
2. 用吸锡线很容易把焊点了吸掉了。。。

楼主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嘛?

网友:
通病,M1脚唉断线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专业维修就是厉害!楼主,你的焊盘清理的好干净,是如何操作的啊?我用烙铁刮,老是弄不干净,有的点锡过多 ...

用风枪吹,然后用刮胶刀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专业维修就是厉害!楼主,你的焊盘清理的好干净,是如何操作的啊?我用烙铁刮,老是弄不干净,有的点锡过多 ...

最后用吸锡线托,就很干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也用烙铁加吸锡线托,但遇到两个问题:
1. 吸锡线有的地方放不进。。。
2. 用吸锡线很容易把焊点 ...

这个应该没有,力度别太大

网友:
請問黑觸摸換上後,開機無顯示(有開機有背光但是螢幕黑無顯示是黑觸摸沒裝好嗎?)

网友:
楼主人好,,这个论坛里的人都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也用烙铁加吸锡线托,但遇到两个问题:
1. 吸锡线有的地方放不进。。。
2. 用吸锡线很容易把焊点 ...

焊盘焊点拖掉绝对是力度大了。

网友:
这个显微镜不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也用烙铁加吸锡线托,但遇到两个问题:
1. 吸锡线有的地方放不进。。。
2. 用吸锡线很容易把焊点 ...

吸锡线剪一小段,风枪加热焊盘,锡化时用镊子夹吸锡线加焊油轻拖焊盘就不会掉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