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着没事做折腾哈用了多年的龙威305D电源表故障CC红灯开机啪啪声

楼主(2017-05-22):
闲着没事做折腾哈用了多年的龙威305D电源表故障CC红灯开机啪啪声废话不多说直接上图

网友:
感觉可调电源很难修,不知道从哪里下手,除了换电位器其他就不会了

网友:
电位器坏了啊·这玩意坏了·就是卡那不调了·咋咔咔响·响了就是短路了·或者负载大约提供的电流

网友:
这个电位器坏的很多,最好是搞个进口的,还耐用哈

网友:
龙威的电源很容易出现这个问题,我都已经用坏几个在那了。换牌子用了。

网友:
龙威的质量还可以

网友A:
我的调整管烧过两回,现在电位器问题调不准。淘汰了,买了个开关电源的,个小发热量有效降低了,无风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调整管烧过两回,现在电位器问题调不准。淘汰了,买了个开关电源的,个小发热量有效降低了,无风扇

建议还是买龙威的老牌子了质量还是不错的

网友:
可调电源最容易坏的就是旋钮开关了,出现接触不良就容易输入电压不稳而烧负载。哎

网友:
好厉害我有好几个了

网友:
6666666666 太好了 维修就是没事找点自己喜欢的事 做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