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5充电不良维修一例

楼主(2017-05-22):
一台pad5。故障现象是开机不能充电。关机多数时候能充,少数时候也不能充。一上来就换了USB管理,很意外居然没有好。反复检查,发现一处不正常的地方。当使用电池的时候,尾插上有3。0V电压。

这种现象说明电压有反灌。板上几个充放电相关的元件我都分析了一下,都不可能会引起。唯一的嫌疑就是大电源。pad5这颗大电源相当贵,淘宝上拆机的200多一片。后来找同行调了一片。

装的时候哆嗦了一下。周围一片糊,拨拉了老半天,给挨个归位。

完事后电是能充了,但是新问题又来了。按开机键不能锁屏。开机键确定是好的。这种情况多数情况跟Home键排线有关,但我这个不是,只能再量板,发现少一路电压,就是下面这路。

这路是给Home键排线上的Hall Sensor供电的。是直接从大电源供的,怀疑是不是大电源没装好。于是重装大电源,然并卵。可以肯定大电源少一路输出。只好找一路离得近的,借一路电压。将就用用了。

因为背面有测试点,就直接从背面飞线。没有从正面飞了。

网友:
顶无边老师 我这边AIR2  就是这个故障 不能充电的时候尾插的电压只有3.2V  理论上说无论冲或者不冲这边都应该是5V 电压!因为电源太贵 价格报上去客户不换

网友:
这种问题市场价应该报多少?

网友A:
请教下楼主反灌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B:
我有台MINI2也是一模一样现象!正在找电源IC!淘宝280一个伤不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楼主反灌是什么意思啊?

充电电路给电池充电,一般会设计防倒灌,常见的比如加个二极管。一旦二极管损坏,那么充电电流停止之后,电池会给充电电路提供电力,这个时候就叫倒灌。

网友:
大师就是大师,手法也好,思路也好,都是相当的到位。

网友:
一个电源200,好坑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有台MINI2也是一模一样现象!正在找电源IC!淘宝280一个伤不起!

我这有,客户的进系统黑屏,。。

网友:
这电源确实很贵,报价不上去的,真心不想修。亏死。

网友:
这个电源200多的话,的确就有点贵了,估计至少给客户报400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充电电路给电池充电,一般会设计防倒灌,常见的比如加个二极管。一旦二极管损坏,那么充电电流停止之后, ...

谢谢楼主,这下彻底明白了

网友E:
楼主 现在修个苹果平板现在一般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有,客户的进系统黑屏,。。

收不起价钱,都没有心情去搞!

网友:
你植株没做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有台MINI2也是一模一样现象!正在找电源IC!淘宝280一个伤不起!

这个电源确实坑。超贵,而且买的芯片还不知道是好的还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 现在修个苹果平板现在一般多少钱

200-500不等。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源确实坑。超贵,而且买的芯片还不知道是好的还是坏的。

我这里有mini2的 2张料板  电源芯片是好的  就是要干CPU 不知道你是否有兴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台MINI2也是一模一样现象!正在找电源IC!淘宝280一个伤不起!

我这里有2张mini2 板机 都是要干CPU的  不知道你是否有兴趣 价格便宜几十快一张 主板不带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这里有mini2的 2张料板  电源芯片是好的  就是要干CPU 不知道你是否有兴趣

干U啊。有点忙,做不过来,谢谢你的好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