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修复座子坏的H61M-E REV 2.01,换做子后无cpu电压

楼主(2017-05-22):
这板子也是市场买来的二手坏主板,开始是座子问题,换了2个座子才搞定,由于第一次换座子没经营,买了几个LOTES的CPU座子, ,怎么焊接都有虚焊,曲线也调了,开始以为是温度低了呢,结果把上下温度调270的280度 ,还是不行,一样的虚焊,尤其是cpu】的地线和供电VCORE,完全没焊接上去,加悍了4五次,一样的虚焊,焊盘都开始起泡了,我开始怀疑是不是座子不行哟,于是上某宝重新买了个富士康的座子,结果一次就成功,血的教训 ,还是这种的好用, ,当我修好座子,上真cpu结果不跑吗,直接测电压,内存,桥,总线这些,当测到Cpu的时候0v,直接在论坛下载了个点图看cpu的开启电压,EN 电压0V
仔细看是PQ80控制的,受控于PQ81 的1脚P_VCCIO _PG_
G1_10信号,测试这个信号有1.0v,电压,心想这是个三极管,电压怎么这么高,再测3脚,怎么5v的电压呢,肯定是这管子坏了,直接拆个好的换上,有CPU
电压,可还是不跑码,可能是cpu电压好的信号VRMPG没发到桥那里,直接测PQ39的3脚0v ,嘿嘿问题找的了这个是一个MOS管,受控于一个三级管PQ41 ,直接换了 ,开机跑吗 可能是通病吧,

原板子 H61M-E R2.01.zip

这是原版备份的OK bios

网友:
不错不错,然后板子再收拾收拾干净,又是快好用的H61替换板。

网友:
这样都能修好,要是我早放弃了

网友:
换CPU座子一般都不搞,现在桥都懒得换了,H61太便宜了,感觉换一次大费周章,练习技术还不错。

网友A:
修的不错!请问楼主BGA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B:
换座子也植球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座子也植球吗?

买来就是植好的,。、、

网友C:
技术杆杆的老司机

网友:
连座子都换,佩服佩服,加分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的不错!请问楼主BGA是什么牌子的?

迅维的CF260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技术杆杆的老司机

我才第二次换座子呢

网友D:
前面的两个座子是无铅的吧~~大面积的地和电源是难得熔!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面的两个座子是无铅的吧~~大面积的地和电源是难得熔!

都是无铅的

网友:
这么高难度的技术    小白表示正在努力学习中

网友:
以前的老主板换座子的多 现在的主板换起来有点难度 基本上都不换   除非客户价格高才搞

网友:
换CPU座?这个主板报价要多少

网友:
这块板 好多毛病哟

网友E:
请问换座子的温度曲线是多少?

网友:
直接报废了。修的不够人工钱。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换座子的温度曲线是多少?

最高温255下260

网友(2017-08-18):
座子都 换,楼主太有时间了 ,现在二手的板才不到100块不值得花大时间修

网友F:
点位图能发下吗?是说明格式的点位图,论坛下载了一个不是FZ的不会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点位图能发下吗?是说明格式的点位图,论坛下载了一个不是FZ的不会用啊

这个没有FZ格式的.................................

网友:
要用TSICT软件打开的哈。。。。。。。。。。。

H61M-E R2.01.zip

用TSICT打开

网友:
我的天  换cup座?   66666 一般遇到这样的我都放弃

网友:
大神级别了,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