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X1080无输出维修一例

楼主(2017-05-22):
一次聊天中有位网友问我能不能修修他那张被自己搞坏的GTX1080,我问为什么不去走质保,得到的回答是售后以人为改装水冷引起的损害,不予保修。于是让他打包好发来给我。

卡拆开后我任何腐蚀痕迹,也无任何维修痕迹。可直接上电,测得电压存在这么几个:
12V转5V:5.02V,正常
GPU_1P8供电:1.83V,正常
GPU核心供电:0.86V,正常
GDDR5X显存电压和GPU_1P1供电都是0V,因此问题也就比较的明确,把这2个电压修出来再看看。

此卡用的显存电源管理芯片上面没有任何型号,测IC附近的大贴片电容,有3.3V,也有5V,也有1.82V,说明供电应该是正常的。

翻到背面,一个6脚小芝麻IC引起我的注意,粗跑线,其中3脚连接到显存电源管理芯片的第9脚,而且上电的时候,该引脚电压为0V。因而判断,这应该就是EN开启。直接拆掉该小芝麻IC,1.36V的GDDR5X显存电压顺利出现。

但是,GPU_1P1这个电压,依旧为0V。

该电压是由UP1728Q这么一个线性低压差稳压芯片来提供。

从定义中我们明白,此芯片的1脚为反馈,2,3脚均为供电,4,5脚接地,6,7脚输出,8脚设定,9脚PWROK信号输出,10脚EN开启。
上电实际测量,发现2脚与3脚都有3.3V的电压输入,8脚有5V高电平信号。10脚EN为0.02V。不正常。
热风枪加焊UP1728Q,10脚EN正常出现1.87V左右的高电平信号,以为是UP1728Q损坏,直接从一张GTX750料板上面拆取,冷却后发现10脚依旧为0.02V。
从边上5V接2个102电阻做分压2.5V,链接到10脚EN的焊盘上,在冷却状态下,EN还是会变成0.05V。尔后多次加热比对发现,只要是热温状态下,该引脚电压就会正常,且对地阻值600欧姆以上。一旦冷却,就会丢失电压,同时,对地阻值会变得很低。

割断UP1728Q的10脚与焊盘之间的铜箔,人为飞线直接飞往第10脚。使其不再收焊盘的影响。之后冷却状态上电,均有2.5V的高电平开启信号,显卡也正常输出图像。

做系统拷机测试,显卡都正常,自此,算顺利修复。

GPU-Z截图

最后附上此卡的电压测量点及电压标准

谢谢大家!

 会员1501236300鑫豆2024-11-19 13:13
 会员2031742元2023-2-8 16:32
 会员8780242元2023-1-1 15:35
 会员11130022元2022-11-18 17:28
 会员6530892元2022-10-30 17:07

网友:
师傅 1080都开修了

网友A:
总有些用户会用各种办法使得手中的配件无法享受应该有的质保,那最后只能到像我们这样的维修者手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总有些用户会用各种办法使得手中的配件无法享受应该有的质保,那最后只能到像我们这样的维修者手里。

对你的仰慕如 滔滔江水  绵绵不绝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你的仰慕如 滔滔江水  绵绵不绝呀

青杏你过奖了。

网友C:
都修这么新 这么牛的显卡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修这么新 这么牛的显卡啦

一般一般,要不是客户自己动手,我也不会修道这样的显卡。

网友D:
学习了  大师不管修卡 还是修板  有思路就有动作

网友E:
这么高端的显卡维修难得一见 !,学习了,可见楼主维修功底深厚!

网友F:
真正的大师,除了折服就是折服,因为想学习显得太力不从心

网友G:
在我的想法里,会修显卡的都是大神

网友H:
令人羡慕的专业水准

网友I:
很不错的分享帖,各个电压电压位置都做了标注,很有教学意义,

网友B:
现在才看   这么新的东西 你都这么了解
哎! 羡慕妒忌恨

网友J:
维修这种高端卡,一定收了不少银子吧。

网友K:
这卡很新,楼主艺高人胆大!

网友L:
大神修机就是快狠准…………又有标准教材出来……。

网友:
PCB漏电,这种是最难搞的,大神级别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真正的大师,除了折服就是折服,因为想学习显得太力不从心

老刘  估计 你的三板斧一上  线都不用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  大师不管修卡 还是修板  有思路就有动作

谢谢,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么高端的显卡维修难得一见 !,学习了,可见楼主维修功底深厚!

过奖过奖。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真正的大师,除了折服就是折服,因为想学习显得太力不从心

我也只会修个供电,太复杂的事情也搞不定,尤其是定位显存这块。

网友:
引用 网友G:
在我的想法里,会修显卡的都是大神

谢谢,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令人羡慕的专业水准

过奖过奖。

网友:
引用 网友I:
很不错的分享帖,各个电压电压位置都做了标注,很有教学意义,

谢谢,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才看   这么新的东西 你都这么了解
哎! 羡慕妒忌恨

一般般吧,我也是没事就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J:
维修这种高端卡,一定收了不少银子吧。

那是自然。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卡很新,楼主艺高人胆大!

谢谢,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
谢谢,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L:
大神修机就是快狠准…………又有标准教材出来……。

谢谢,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M:
好技术! 谢谢分享, 辛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好技术! 谢谢分享, 辛苦了

谢谢,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N:
很棒的方法,尤其割线的方法值得借鉴。

网友:
引用 网友N:
很棒的方法,尤其割线的方法值得借鉴。

谢谢,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O:
我想知道楼主收了多少钱        还有手上的那个金戒指估计10g以上啊

网友P:
我遇到PCB漏电的,我就双眼发晕  不知道怎么干了

网友Q:
这种显卡在我们这个小县城存量都没10张,有钱人哦。我一般就三板斧试试,不行就换了。哈哈

网友R:
思路清晰,图文详细,模拜!

网友S:
厉害 大神。一直看你的贴成长的。记得刚刚学的时候在图吧看到你的贴的,学到了很多,随便请教下,5系主板开机过程中键盘按不了,进系统正常,关机正常,重启卡死查什么啊

网友T:
高档显卡的资料,真的是难得,楼主必须要赞一个。

网友U:
楼主牛啊....其实我想说你朋友说的多了。。直接拿去质保 就说用着用着出问题  其他一概不说。这样应该可以保修回来的

网友V:
显卡挺新的  目前只修过750ti

网友W:
没图纸都可以思路清晰,而且还会改电路,真是维修界的精英。

网友:
引用 网友S:
厉害 大神。一直看你的贴成长的。记得刚刚学的时候在图吧看到你的贴的,学到了很多,随便请教下,5系主板 ...

你这个 可能是双故障吧
键盘一个 卡死一个  打下 PS口的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想知道楼主收了多少钱        还有手上的那个金戒指估计10g以上啊

反正不低吧,毕竟一块GTX1080二手显卡都要冒380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P:
我遇到PCB漏电的,我就双眼发晕  不知道怎么干了

重在对比,好好分析。一般都会有解决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Q:
这种显卡在我们这个小县城存量都没10张,有钱人哦。我一般就三板斧试试,不行就换了。哈哈

他还有2张GTX1080Ti组SLI,GTX1080仅仅是个小玩意。

网友:
引用 网友X:
学习了。。。。

谢谢,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R:
思路清晰,图文详细,模拜!

谢谢,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S:
厉害 大神。一直看你的贴成长的。记得刚刚学的时候在图吧看到你的贴的,学到了很多,随便请教下,5系主板 ...

这个不好说,还是你自己慢慢查,找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T:
高档显卡的资料,真的是难得,楼主必须要赞一个。

谢谢,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U:
楼主牛啊....其实我想说你朋友说的多了。。直接拿去质保 就说用着用着出问题  其他一概不说。这样应该可以 ...

谁知道他呢,既然来找我,那就我来弄。

网友:
引用 网友V:
显卡挺新的  目前只修过750ti

虎子你科三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W:
没图纸都可以思路清晰,而且还会改电路,真是维修界的精英。

谢谢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
是的 已经过了

网友A:
那感情好,驾照基本到手,科四多练练驾考宝典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感情好,驾照基本到手,科四多练练驾考宝典就是。

是啊 昨天看了一会睡着了

网友Y:
显卡没图纸修确实很麻烦,有时供电也是不好修的

网友Y:
这么新的显卡才有维修的动力,应该可以报个高价吧

网友Z:
这么高端的显卡不知道楼主收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Y:
显卡没图纸修确实很麻烦,有时供电也是不好修的

显卡基本上都没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Y:
这么新的显卡才有维修的动力,应该可以报个高价吧

那是必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Z:
这么高端的显卡不知道楼主收多少钱

十张。

网友Z:
楼主可以下班了呵呵呵

网友AA:
感觉好无力啊   真的打心底佩服你这么厉害  有思路有技术    就会有钱赚

网友AA:
这么新的显卡都有大神开始上手维修了。

网友AB:
1080P都被你修到了··估计是国内第一例修1080P了··

网友AC:
大神,有显卡维修资料吗

网友AD:
1080 都开始修了 牛呀,这个板子值点钱。不过就是 如果是进水引起的 ,先清理干净在拿钱保修应该也OK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维修这种高端卡,一定收了不少银子吧。

哈哈 自然自然

网友AD:
引用 网友G:
在我的想法里,会修显卡的都是大神

主要是问题 电压 图文写的很好。有对比以后有类似问题也 可以下手试试

网友AE:
还是少了供电,这么新的显卡少见。

网友AF:
想问问·那个gpu 1p1是个什么电压。。

网友AG:
为什么我看不到图片??

网友AH:
太厉害了,一般显卡没有什么图纸参考,基本都放弃了!

网友AH:
话说楼主是怎么知道每个测试点的电压的?

网友:
真的是高手。

网友:
1.8V电压是干嘛用的。又是在那个电压后面产生

网友:
独立显卡芯片还是容易出问题    加下焊就能好   修好几块了

网友:
已经进展到1080   分析理论超强

网友:
板主牛B啊嘿

网友:
技术就是好!还有我关心的是,老司机,你收了多少毛爷爷?

网友:
引用 网友Z:
楼主可以下班了呵呵呵

还行吧,有人比我更狠,只不过心太狠了就没给他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A:
感觉好无力啊   真的打心底佩服你这么厉害  有思路有技术    就会有钱赚

谢谢,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A:
这么新的显卡都有大神开始上手维修了。

任何东西都是万变不离其宗。

网友:
引用 网友AB:
1080P都被你修到了··估计是国内第一例修1080P了··

还行吧,修什么卡都是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C:
大神,有显卡维修资料吗

没有,显卡这玩意,很少有图纸。况且这么新的卡想都不用想。

网友:
引用 网友AD:
1080 都开始修了 牛呀,这个板子值点钱。不过就是 如果是进水引起的 ,先清理干净在拿钱保修应该也OK吧?

技嘉售后很蛋疼的。

网友:
那是肯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D:
主要是问题 电压 图文写的很好。有对比以后有类似问题也 可以下手试试

其实显卡都可以试试,反正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
你这样回复小心被删帖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E:
还是少了供电,这么新的显卡少见。

是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F:
想问问·那个gpu 1p1是个什么电压。。

也是GPU核心需要的一个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G:
为什么我看不到图片??

大家都看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H:
太厉害了,一般显卡没有什么图纸参考,基本都放弃了!

显卡基本都没图纸,随便放弃可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H:
话说楼主是怎么知道每个测试点的电压的?

修多了,自然而然的会去猜测。

网友:
厉害了  这显卡都开始修了

网友AI:
引用 网友A:
不是秒杀,前后对比多次最后才决定割铜箔加电阻分压。

我以前也有过类似的,但是后面还是有问题,你这种还好后级无短路

网友:
配件已经难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I:
我以前也有过类似的,但是后面还是有问题,你这种还好后级无短路

后级直接到核心,如果短路,那就是要换核心的节奏,那也没修的必要。

网友:
这个配件不是很难找。

网友AJ:
应该是有小三脚的场管或三极管不良,上次修到过一个神州的板,吹热南桥周围就能亮机,冷了后就没cpu供电,桥旁边的电容都换完了还是不行,后来找来图纸按时序一步步查才找到是一个控制0.85v开启的小场管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J:
应该是有小三脚的场管或三极管不良,上次修到过一个神州的板,吹热南桥周围就能亮机,冷了后就没cpu供电, ...

或许吧,但是找遍全卡都找不到开启的三极管或者类似原件,应该是板层有问题。

网友AK:
膜拜啊  都修起108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K:
膜拜啊  都修起1080了

这也是客户对我的信任。

网友AJ:
引用 网友A:
或许吧,但是找遍全卡都找不到开启的三极管或者类似原件,应该是板层有问题。

有可能,你这样改线路更保险,也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J:
有可能,你这样改线路更保险,也省事

也是没办法,不然我肯定是循规蹈矩,绝对不会去更改原卡设计,毕竟原厂设计的规整度,手工改是完全没法比的。

网友:
戒指是亮点

网友:
维修费用要100+吧

网友AL:
呵呵!你下手还是比较狠!不过我还是替大家问问,你手上的那个黄色那个玩意儿,有多少克拉?

网友:
不要把眼光放在这里。

网友:
那是自然

网友A:
引用 网友AL:
呵呵!你下手还是比较狠!不过我还是替大家问问,你手上的那个黄色那个玩意儿,有多少克拉?

当我报10张的时候,客户满口答应,在人眼里,很便宜。

网友AM:
现在都能修,高手啊

网友:
看到显卡都头疼h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我报10张的时候,客户满口答应,在人眼里,很便宜。

你重点没有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我报10张的时候,客户满口答应,在人眼里,很便宜。

克拉不是钻石么,我这个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M:
现在都能修,高手啊

谢谢,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
也还行,太复杂的我也不会去弄。

网友AN:
太牛了高山仰止 啊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N:
太牛了高山仰止 啊啊啊

谢谢,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AO:
这个显卡厉害了,维修费也不能低啊。这维修 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O:
这个显卡厉害了,维修费也不能低啊。这维修 值

确实,利润也可以。

网友AP:
楼主厉害啊 1080都搞了

网友:
这把四位数有不喽

网友AQ:
显卡修的少啊!!!大师啊!!

网友AR:
大师啊!有图有理,有真像啊!1图文并茂啊!!加分!

网友AS:
不错看后受益匪浅 以后多多学习 我现在都很这几天点背 修啥都不行 换主板都不行我去

网友AT:
技术高超   收个500 不成问题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P:
楼主厉害啊 1080都搞了

也是客户对我的信任。

网友:
引用 网友AQ:
显卡修的少啊!!!大师啊!!

多修修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R:
大师啊!有图有理,有真像啊!1图文并茂啊!!加分!

谢谢,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S:
不错看后受益匪浅 以后多多学习 我现在都很这几天点背 修啥都不行 换主板都不行我去

慢慢来,不要急

网友:
引用 网友AT:
技术高超   收个500 不成问题把

这肯定不成问题。

网友:
大写的牛逼

网友AU:
再搞个几年有楼主一半厉害就对了

网友AV:
老大,你上次修的那块好像是V星X79的板子,当代码,最后是由于USB引起的那个板子,代码是在华擎官网哪点查的啊?现在有一块技嘉B75的板子挡E5,无维修思路,都好几天了

网友AW:
1080都开修了。最亮的还是老板手上的大金戒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U:
再搞个几年有楼主一半厉害就对了

谢谢,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V:
老大,你上次修的那块好像是V星X79的板子,当代码,最后是由于USB引起的那个板子,代码是在华擎官网哪点查 ...

打开华擎官网,找到技术支持,然后点常见问题解答,然后在搜索栏目键入DEBUG,然后点搜索,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W:
1080都开修了。最亮的还是老板手上的大金戒指啊!

你们关注的焦点有点怪

网友:
戒指有点份量哦

网友AX:
显卡的资料少,这个描述的详细。多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X:
显卡的资料少,这个描述的详细。多谢了

客气,希望能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AY:
这显卡修的因该能要起来价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Y:
这显卡修的因该能要起来价钱

那是自然。

网友AZ:
大神一眼就能看出问题所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Z:
大神一眼就能看出问题所在

也是不断对比查出来的。

网友BA:
引用 网友A:
就这么一个故障点,前后对比也是对比了好长一段时间才敢下手。

你太谦虚了,都是老司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A:
你太谦虚了,都是老司机了

哪有,这卡确实对比了不少。毕竟好卡不想动不动就乱整。

网友BB:
1080都开始修了,我都还没有用过这些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B:
1080都开始修了,我都还没有用过这些东西。

哈哈,淡定。

网友BC:
太牛了!分析的很詳細

网友BD:
给力啊 这个显卡一个显卡5000多呢 !

网友:
引用 网友BC:
太牛了!分析的很詳細

谢谢,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D:
给力啊 这个显卡一个显卡5000多呢 !

谢谢,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BE:
对于版主来说修个显卡就是小意思啊

网友BE:
引用 网友B:
对你的仰慕如 滔滔江水  绵绵不绝呀

我很好奇你头像那妹子是哪个明星,看起来很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BE:
我很好奇你头像那妹子是哪个明星,看起来很舒服

韩国美女

网友BE:
叫啥名字,长得还挺有气质的,让我人肉一下她的作品

网友B:
引用 网友BE:
叫啥名字,长得还挺有气质的,让我人肉一下她的作品

我的女神 不告诉你
不过很老了  差不多40了
你还是找 年轻一点的吧

网友BE:
引用 网友B:
我的女神 不告诉你
不过很老了  差不多40了
你还是找 年轻一点的吧

说真的,我就喜欢这种类型的,看起来很优雅端庄,和我女朋友是一个类型的,你告诉我也没事的,我保证不会玷污她在你心中女神的地位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BE:
说真的,我就喜欢这种类型的,看起来很优雅端庄,和我女朋友是一个类型的,你告诉我也没事的,我保证不会 ...

孙艺珍 韩国四大美女之一

网友BE:
引用 网友B:
孙艺珍 韩国四大美女之一

谢谢青杏大师将心中女神分享给我

网友B:
引用 网友BE:
谢谢青杏大师将心中女神分享给我

男人都喜欢这类型的

网友BE:
引用 网友B:
男人都喜欢这类型的

喜欢这种类型的都是有品位的,有些就喜欢苍井空是吧,而我就讨厌

网友:
引用 网友BE:
喜欢这种类型的都是有品位的,有些就喜欢苍井空是吧,而我就讨厌

嗯嗯 同道中人

网友BF:
这显卡修起来 比笔记本都过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E:
对于版主来说修个显卡就是小意思啊

不不,也是经过多方比对后才修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F:
这显卡修起来 比笔记本都过瘾吧

这是肯定。

网友:
怎么发一样的

网友BG:
见识到厉害的啦

网友BH(2017-06-21):
PCB漏电是什么引起的啊

网友:
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G:
见识到厉害的啦

谢谢,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H:
PCB漏电是什么引起的啊

此卡改过水冷。

网友BI:
现在这种卡挺值钱的吧,能有几个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I:
现在这种卡挺值钱的吧,能有几个不错了。

那是肯定的。

网友BJ:
真厉害啊 这显卡也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J:
真厉害啊 这显卡也能修

也是运气使然

网友BK:
厉害啊 大师 1080都开始修  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K:
厉害啊 大师 1080都开始修  收藏了

也是别人对我的信任

网友BL(2017-09-23):
这么高端的显卡   收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L:
这么高端的显卡   收多少钱?

当时收了10张,当时显卡价格是蹭蹭的上涨,GTX1060 6G都能卖24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