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 t220

楼主(2017-05-22):
三星t220  VGA暗屏  DVI  正常   是数据的问题吗

网友:
奉上  BIOS

chinafix.com.cn迅维网_三星T220 MCU.zip

网友:
也许  重新装个系统就OK了 。。。。。

网友:
刷 BIOS  刷好了

网友:
你确定是暗屏还是没显示,这种很多没显示是BIOS问题,如果是暗屏,就不是了。。。。

网友:
看来还是数据问题,,

网友:
重写程序试下

网友:
T220还真没碰到DVI正常,VGA暗屏的故障,还刷程序好的,可能是LZ描述有问题,不是暗屏是黑屏

网友:
刷程序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