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过屏开机掉电

楼主(2017-05-22):
W530没换之前显示  换过之后开机到1.3掉电   内存拔了不掉  有谁知道的

网友:
屏取下试过没呢

网友:
不知道。没碰到过

网友:
  这个情况  没有遇见 过呀 。。。。

网友:
CPU供电铁MOS

网友:
没遇到过这问题  该不是换屏的时候没取下电池吧

网友:
什么W530??品牌

网友:
是不是换屏没取电池呀!!!BIOS放次电吧!

网友:
你换屏肯定没有拔电池换对吧,主板烧坏了,修一下吧。。。。

网友:
是做维修的,应该知道哪里坏的,不是的话就送修吧

网友:
这机子,CPU供电是铁壳子的场管,容易坏,这铁壳子大家都懂的

网友:
换屏的时候没取电池?

网友:
你是带电操作换屏幕的?如果是的话有可能把别的地方搞烧了

网友:
排查屏线接口处,主板接口哪测量下

网友:
说的这么笼统,怎么回答好呢

网友:
这个慢慢查了,真不好说

网友:
换屏没拿下电池.我的也是,后面换EC好了

网友:
带电换屏,看下EC吧

网友:
是不是温度问题

网友:
把屏去掉试试,是不是带点插拔屏线了?

网友:
你这样说,是屏问题,这样问问题不行的

网友:
先看看给屏供电的电压,是否有短路。

网友:
把屏取下来 看看还掉不 要是还掉 应该是装屏的时候带电操作了 主板供电烧了

网友:
换屏的时候没断电

网友:
烧了保险会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