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K55D

楼主(2017-05-22):
华硕K55D 开机不显示,有3次左右的跳变,看电流是要显示了,可内外屏都没显示,显卡吹过,难道要刷BIOS?

网友:
华硕的BIOS容易出问题!!你牛一来就干咯显卡!

网友:
刷BIOS吧,这种很多都是BIOS问题。。。。。。

网友:
先容易再简单,不然容易扩大问题

网友:
一般先软后硬

网友:
还是先刷刷看看吧,盲目的干显卡会后悔的

网友:
先刷个BIOS看下,还有就是华硕的屏接口的排阻很容易坏,你可以看下,不行自己就下个点位测下屏条件吧

网友:
  键盘有没反应  ‘

网友:
谢谢大家!后面换显卡就好了,不过这显卡挺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