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58维修经验

楼主(2017-05-22):
客户拿来一台三星r458 说是不开机 我接过手来  开机发现 不触发 用可调电源 插电发现待机电流0.11 明显待机电流过大 应该是待机电流短路了 拆机   拆出来后发现待机3  5  V主控 TPS51120芯片周围腐蚀 用洗板水清洗后 插电还是不能开机摸一下主控 发现发烫 测量周边电容 发现 主控的供电脚连接的两个大电容有短路 把他拆出来后还是短路 最后把主控芯片拆出后 供电脚对地不短路了 原来是主控短路了 找一个换上 故障解决

网友:
大家回复一下 赚点金币呗

网友:
学习了,看看,顺便赚点金币

网友:
脑补了:kaixin:

网友:
不错 思路清晰 手到擒来

网友:
刷金币的多了,回复不冲着技术讨论来的

网友:
上电一摸就知道的。。

网友:
这种问题,都是先量下3V 5V 对地阻抗的

网友:
搜索要金币了,回贴的技术含量都明显低了

网友A:
请问一下楼主芯片都是哪里买的啊

网友:
短路的问题一般比较好搞

网友:
值得学习,保存了,以后可以借鉴。

网友:
求金币就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楼主芯片都是哪里买的啊

在废板拆的 没有的话 都是在淘宝网买的

网友:
那就回复劳金

网友:
修的可以滴

网友:
搞死三星,烦死了

网友:
简单维修,没什么可以借鉴的

网友:
我就喜欢看这维修贴 经验丰富

网友:
运气有加,捡到便宜

网友:
应是通常问题吧

网友:
发维修经验的都是好同志。

网友:
一看二摸三修好

网友:
学习了,触摸维修法

网友:
待机芯片 坏的不少啊

网友:
不错,修的挺快

网友:
学习了 以后遇到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