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52G通病

楼主(2017-05-22):
接到一台宏基4752G 拿来的时候 插上电 待机电流0.04 不触发 拆机测量主板所有各大供电电感对地阻值都正常 没有短路 就是没有3  5v输出 再继续测量网卡声卡 之类的次要芯片 也没发现有短路  测量主控的所有条件 都满足 就是没有控制上下管的电压 测量3 5 v的上下管时 发现3.3v的上管没有控制电压 但是下官却有5V的控制电压 这种情况应该是后级有短路所以 下管开启把电拉到地 保护起来 把3.3V的跳线焊出来看是不是前级还是后级 把跳线焊开后 插电还是保护 奇怪的是测量跳线后级电阻有几百欧姆 前级只有60欧姆这样  然后把3.3V的滤波大电容拆出来后  测量发现阻值几百欧 电容阻值变小了  换一个电容 故障解决  然后旁边的师傅过来看了一下 问我这个机器是不是这个电容问题   我说 你怎么知道?他说他都修过好多台了 这款是通病 我才知道这是通病 分享给大家

网友:
下次遇到一定注意!!

网友:
能够自己修出通病,基础很强大

网友:
通病,遇到很多台了,论坛应该也有

网友:
有图就更好了,这么多字看到尾头都晕了。不过还是要谢啦!!☆⌒(*^-゜)v

网友:
应该是这机器的通病

网友:
这电容的额问题 很多了 你最好是多叫两个电容 好稳定  我修了很多了 这个很容易返修的 你换的那个电容 一般客户用几天就会返修的  不信 你试试 看看吧   几天过后电容又会失效  5V会变低

网友:
能说下具体位置吗   或者标号

网友:
是通病,遇到过很多台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还没遇到过  遇到下次直接换电容

网友:
谢谢了,我这也有一台,看见你的维修总结刚修好

网友:
呵呵 ,我也碰见过

网友:
这个问题,,算是老生常谈了

网友:
电容确实是通病,碰到好多这种了,

网友:
遇到过2台

网友:
大神级别,秒杀

网友:
RSMRST是分界线

网友A:
“电容阻值变小了  换一个电容”     告诉我   电容阻值是多少???

网友:
电容滤波不良造成待机芯片保护

网友:
屏线坏多。。

网友:
图片也上传一张啊

网友:
日常劳金了老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容阻值变小了 换一个电容” 告诉我 电容阻值是多少???
我已经说了 是60欧姆 正常电阻是几百欧
xu120
电容坏了。如果你测出200欧姆,换了也好了,你会说阻值变小了?电容好坏是以阻值大小定的?
详情

网友:
这个我碰到了都没有修好,都不是电容

网友:
你们怎么这么走运呢?

网友:
谢谢了 下次遇到剩不少时间

网友:
学习一下 暂时还没有欲动过

网友:
我看了一遍。。。。。。我真的看了一遍

网友:
這台的通病

网友:
谢谢分享啊 下次就简单了

网友:
呵呵 通病就好说了

网友:
通病的机子就是好

网友:
算是老生常谈了算是老生常谈了算是老生常谈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已经说了 是60欧姆 正常电阻是几百欧

电容坏了。如果你测出200欧姆,换了也好了,你会说阻值变小了?电容好坏是以阻值大小定的?

网友:
学以至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容坏了。如果你测出200欧姆,换了也好了,你会说阻值变小了?电容好坏是以阻值大小定的?

大哥  我是在换之前测量阻值是60欧并且保护 没有3 5 V   换后阻值为400多欧 3  5 V也出来了 那你说是不是阻值变小导致保护的额 你自己分析

网友:
下次遇到了直接搞  捡钱的机器

网友:
能够自己修出通病,基础很强,,我都

网友:
做等学,看看高水平的技术

网友:
这种待机保护 后级阻值正常 一般我都先换滤波电容 不行再测

网友:
这个是个通病

网友:
这个问题遇到过!

网友:
这个问题倒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很好经验 字面套摸索

网友:
楼主能附几个图就好了,

网友:
有遇到过几台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  我是在换之前测量阻值是60欧并且保护 没有3 5 V   换后阻值为400多欧 3  5 V也出来了 那你说是不是 ...

你去看看电容的定义

网友:
那种竖着的电容     330UF的 代换    以后上图片 这样会更好

网友:
楼主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
其实很多ACER的要装CMOS电池才能点亮的

网友:
  学习了  。。。下次遇到秒杀

网友:
上管没电 下管G极5v 说明芯片保护了 下管在放电 首先查滤波电容 然后查反馈是否断线

网友:
楼主已经很厉害了

网友:
下次遇到一定注意

网友:
还没遇到过 这个通病

网友:
楼主应该配上图纸截图更加直观

网友:
电容的问题,我也遇到好几个这样的情况

网友:
这个机器有这个通病

网友:
好经验,值得分享

网友:
acer 47的机器 时间久了3 5v 爱出问题  待机不正常  掉电  都有

网友:
呵呵用风枪吹下也可以亮的!

网友:
这款机器3v 5v滤波电容容易出问题,修几台了。

网友:
来自: 江苏南京
有图就OK了

网友:
楼主分析的比较到位,修电脑就是要这样,好样的!

网友:
不是阻值变小了,是通电了就这样,放电就好了,但是这个电容确实是爱坏

网友:
4752没有3 5v输出?!想哭的心都有了,有事没事常来论坛逛逛,啥也不说了。

网友:
电容容量下降,滤波效果不行

网友:
楼主拍个照片喽 贡献一下喽

网友:
新手,赚金币

网友:
这个问题遇到很多的。

网友:
楼主 修好了没

网友:
3V这一路问题没有遇见过

网友:
通病直接修也确实可以,只不过帖子全是字看的累

网友:
感谢分享,以后碰到此型号机器,会少走很多路

网友:
为了金币必须顶下

网友:
这个确实是通病,有遇到过

网友:
自己修出来的 记忆深刻 还加固了维修思路

网友:
是通病,遇到过很多台了

网友:
知识牢固,思路清晰

网友:
acer 4750 475x 一次两颗都换下

网友:
不错 看来你可以出师了

网友:
楼主应该附带图片的

网友:
4752G 3V5V电容非常容易坏,用示波器一看就明白

网友:
这个确实是通病,修过几台了

网友:
待机保护了 下管G持续输出 导通下管 一般是电感后级电容滤波不良 换之即可

网友:
如果有图那就更好了、、、、希望楼主下次发巾的时候,可以把字放大一些,整理一下。。。

网友:
搞个图片不是更直接吗?

网友:
宏基有一款就是3 5V电容容易坏 但不记得是不是这款咯!

网友:
LZ可以出师了,呵呵

网友:
#在这里我先占个座 ,【迅维】好强大啊快速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