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环杀手之雷霹!!雷霹!!联想B475串烧

楼主(2017-05-22):
型号:联想B475
版号:11230-1 LB475 AMD MB
故障:大电流(以为是送钱的)

上几个拆机后目测图:有烧焦味,坏因客人没交待就走了。

拆开C壳眼见塑料胶膜烧穿

有个小电容烧焦

接着进入正题,测烧焦电容已经完全接地了,拆掉,用手术刀把烧焦的铜片全挖掉,PCB也烧穿个大洞,烧到第二层的接地层,最大的短路点应该是这里了。再打阻看看,还是短路,

旁边的场管也烧了,有个小洞,上下管全拆了,打阻,不是吧,还是短路的!打开图纸看看。

原来是3.3待机,翻过主板断开PL4101,再测,上级不短了,应该是后级短路了,认真查看全板,发现情况,网卡也烧了个洞

拆了先不装,3.3V后级还是短路,这下知道了,这个一定是雷霹的,怪不得客人什么线索也不透露,他来时说尽量修吧,能修就修,叫开单就走人了。打打各大电感阻值看,发现南桥附近PL4501阻值很小,只有20欧,南板边上小电感对地也短路,再拆南桥供电小电感,测后级,在此基本断定南桥挂的可能性很高了。

为了更加确认是否南桥挂,还是来个烧鸡吧!用图说话。

狂摸全板,发现南桥有点热,跟猜测的一样,南桥挂了,雷击的就是这样,还有可能EC也挂了,暂且先不管,拆了南桥再说。

接着再打阻,南桥的小电感已经开了,PL4501也开了,3.3V也开了,找来配件换上,准备上电。 ……草……,看电流表电流0.09,按开关也不开机,不是吧!!好的不灵,丑的灵,以为好了,还有故障。手摸待机芯片,呀呀呀,好烫,断电打打阻,发现第8脚3D3V_PWR_2对地短路,原来是这样,继续追,连着的是3D3V_AUX_S5,这个连的地方可多了,还是老办法吧烧鸡,调电压最低,扑了个正着,EC发热。

应该全部归案了吧。上图,全家福。

最后,擦汗收工,同时也有钱收了。发贴也很累,希望各位大神看官多多打分,一贴会比一贴精采。

网友:
这工程有大了

网友A:
雷击的我不爱搞 烧的太多了 没这耐心了

网友:
这串烧得服

网友:
又是雷劈搞的鬼

网友B:
实地老师教我们不能敲电感,没装好会产生集肤效应

网友:
工程量不少。。。

网友:
老司机无所畏惧。不过我挺喜欢修串烧,带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实地老师教我们不能敲电感,没装好会产生集肤效应

没关系。那你刮线也可以,都一样

网友:
是应该加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关系。那你刮线也可以,都一样

不过还是觉得翘电感比较容易,割线比较麻烦

网友:
联想的电脑主板现在做工不什么样。

网友:
工程这么大能收多少钱啊

网友:
值得学习,很不容易。

网友:
真是太厉害了,必须加分

网友:
楼主技术好,此机修复工程不小

网友D:
楼主像这么多问题,要收多少钱

网友E:
烧的太多了 没这耐心,再者我这水平也搞不了

网友F:
上次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都查出来了,动手修的,越修发现水越深,给客户报价,来一句不修了,让给检修费,在萝莉吧嗦

网友:
很好的信息和感謝分享

网友G:
你的稳压电源怎么接在GND和+上?

网友:
看得很清楚明白,雷击的机器网桥会不会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
搞大了   说鸡不说吧  文明你我他

网友:
也不一定是雷击的,,待机3v上管穿了也会烧一大片,,就像我上次遇见的一个联想z400一样,,网卡  ec、  pch  rt8205  还有些个供电芯片,,全部阵亡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的稳压电源怎么接在GND和+上?

呵呵,烧鸡大法

网友:
呵呵,呵呵呵!

GND是市电地线啊

网友:
耐心真的太好了, 我是不会搞的,找件就能要我的命

网友:
说换就换不含糊

网友:
这个大工程搞定了, 厉害

网友:
楼主很有耐心。功力深厚。

网友:
烧这样还能修好,楼主确实有耐心,没有BGA的碰到大芯片挂了就只能换板

网友:
这都让你修好了,我是放弃了

网友:
想大神学习  最近有那么多雷啊

网友:
这工程真大了

网友H:
修的真不错啊  只是这样的桥都换了,很烦这样的

网友I:
打雷烧的机器确实不好修,成本高。有时候客户就不修了。

网友:
楼主的烧鸡法有效呀

网友:
雷击的电脑,肯定会一坏一大片的

网友J:
你耐心真是大大的有,话说,你报价多少了?这样的板子也搞?这个主板,你修了多少个小时?

网友:
价格合适还是可以修的,

网友:
南桥,网卡,ec全烧了。

网友:
这个位置见到过两次腐蚀,比楼主幸运

网友:
膜拜楼主,烧机大法一般人驾驭不了,我是来领分的

网友:
串烧的 还好点 供电上的问题 ,怕信号问题哦

网友K:
我觉得雷劈机和进水机,太不好搞了,要是运气好的话就好弄,前几天我修了个进水机弄了我一天才修好。主要客户当时进水没处理还开机用,用了没多久就彻底不开机了,烧了一大堆!蛋疼加上还是南北CPU一体的,我还经为白搞了。现在出来的都大多是一体的以后还有还有什么修的,换了吧死贵的,客户不修!哎

网友:
这钱转的不易了。坏了那么多件。修了半天把?雷击坏的件,这成本也不少。收费多少合适,3xx ??

网友:
楼主收了多少钱

网友:
大工程  ! 清晰的思路   老司机

网友:
烧了这么多,客户还愿意修!

网友:
见招拆招,思路很清晰

网友:
技术牛,但是工程那么大花了不少时间吧

网友:
烧的不轻啊!

网友:
烧了这么多,楼主技术和耐心不是一般的好,加分支持一下原创

网友:
烧得很严重啊。

网友L:
引用 网友J:
你耐心真是大大的有,话说,你报价多少了?这样的板子也搞?这个主板,你修了多少个小时?

两三个小时,写贴一个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觉得雷劈机和进水机,太不好搞了,要是运气好的话就好弄,前几天我修了个进水机弄了我一天才修好。主要客 ...

见到南桥与CPU分体的还是快快修吧,以后一体的没得搞咯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两三个小时,写贴一个小时

你效率蛮高的,这么多活,我得搞一天

网友:
真有耐性,毅力,不简单。

网友:
楼主功底深厚 服 问题是收几多银子合算

网友:
技术牛逼、是我就换板了

网友:
老司机无所畏惧。不过我挺喜欢修串烧

网友:
修的不错,就是这样连烧的机器,增加了维修的成本。

网友:
大工程啊 收了多少钱啊

网友:
换板比较实在吧

网友:
工程量有点大,维修思路清晰

网友:
已加分,技术好更要有耐心,烧板层的多数人会放弃。LZ 赞。

网友:
问题直观好解决

网友:
遇到这种我们一般都不修了 客户舍不得钱

网友:
都这样了 还修什么呀  换个板收钱  ,把板留下来慢慢玩

网友:
不错,很细心的维修,这种的基本上桥挂EC也不会幸免的

网友:
楼主厉害了,这工程确实比较大,不过串烧的也过瘾。

网友:
联想的电脑主板现在做工不什么样

网友:
前段时间也修到一台

网友:
楼主烧机电流用的好大,我都用的2A。

网友:
要收多少钱呀  工程量大哈

网友:
雷劈的一般情况下  配件都会坏一堆  成本比较高

网友:
厉害,烧的不少

网友:
厉害了, 这么严重都能修好

网友:
修这个能收多少米?

网友:
呵呵,这技术不错啊。

网友:
应该全部归案了吧

网友:
一个雷烧了一大片,加分支持。

网友:
如果是我看到南桥坏了EC坏了我肯定就直接叫客户换板子了 楼主还是多有耐心的

网友:
连环烧   不好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雷击的我不爱搞 烧的太多了 没这耐心了

感觉雷击的还是比较好修的!坏的就那个几个,方向比较好掌握

网友:
今年修了几个都是雷击EC和桥都坏的,以前网卡单坏的较多。遇到烧CPU的就郁闷了!

网友:
这种情况报价高了怕客户不修

网友:
发帖不易啊,给你个赞,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上次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都查出来了,动手修的,越修发现水越深,给客户报价,来一句不修了,让给检修费, ...

遇到雷击的一般都可以先报个价吧。老机器200差不多,新的400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烧的太多了 没这耐心,再者我这水平也搞不了

这个想法不好哦,第一次不好修,以后越修越顺手,雷击的现在拿来基本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像这么多问题,要收多少钱

直接客户300左右吧,商家就200的样子,其实问题不大,楼主搞复杂了。

网友:
版主给你点建议,遇到这样要动桥的先查芯片价格,然后查主板单购价格和交换价格,然后报价,小心顾客不修。有的顾客不一定希望你修好少出钱的。还有遇到雷击的一定要打桥上电容和周围电杆阻值,EC供电阻值,不复杂。我曾经一个IBM U口坏的顾客都要换主板,任性吧,换个U口我才赚100,换主板赚400.遇到大电流的先观察主板,一般小电容引起的都可以看的出来,多看就熟练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G:
你的稳压电源怎么接在GND和+上?

不会烧鸡吗?电源线负极焊在主板的地上,正极焊在你觉得阻值不对的地方,如果是电杆就翘起来看那头阻值低烧那头,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耐心真是大大的有,话说,你报价多少了?这样的板子也搞?这个主板,你修了多少个小时?

老大,这板子就和捡钱一样你都不搞,换个桥慢点也就半个小时左右,焊个EC10分钟,也就是楼主,要是我连前带后1小时左右搞定,报个200-300问题不大,这样的问题你不搞你要搞什么?不要说我有多牛B,你如果从开始不努力学习积累经验这样不搞,那样难搞,怎么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耐心真是大大的有,话说,你报价多少了?这样的板子也搞?这个主板,你修了多少个小时?

你没修到过雷击网卡 供电电阻烧断的吗? 换个电阻就好的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I:
打雷烧的机器确实不好修,成本高。有时候客户就不修了。

怎么现在对雷击的电脑怨念这么大呢?前2-3年遇到一个雷击的电脑高兴到笑,只不过现在动不动板载CPU烧的比较复杂,也可以交换主板吧。总之雷击的机器真的是非常非常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修的真不错啊  只是这样的桥都换了,很烦这样的

现在的钱不好赚啊,桥换了加成本的,只是费点时间换一下,和你的正常收入不冲突。什么不复杂呢,Y470屏供电 电容坏的省事,拆几个螺丝C壳都不用拆就解决的能有几台呢!还是要提高自身的技术!

网友:
看了楼主的帖子倒也没觉得怎么样,但是看了下面好多维修员回复有点心寒,这个板子这么简单,一共就3个芯片坏,故障也不能判断啊,怎么一大片人都回复的是不好修,楼主耐心好,要是自己造不修了,楼主太牛了之类的话,难道现在的维修员进入维修这一行是来捡钱的?不付出,每天上班对着电脑发发呆,来了顾客吹吹牛,忽悠忽悠顾客就换主板吗?这样的帖子对维修老鸟来说看都不一定会看,是版主辛辛苦苦写出来给新手看的,你们不从中吸收经验,说这么一些消极的话合适吗?对的起人家辛辛苦苦编辑词汇写帖子吗?就算回帖也多回正能量的,有营养的话!

网友:
我之前也修过一个雷击的,保险   隔离管  后级烧的一踏糊涂,坏了七八个元器件!修了一个多小时,才修好!机子好像是s400

网友:
短路,网卡,桥,EC 维修成本不低呀。

网友:
修得不错,厉害。加3分鼓励。

网友:
雷劈的板子  基本就是烧一片  这种板子修起来没多少钱可以拿啊    楼主技术牛  加分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M:
不会烧鸡吗?电源线负极焊在主板的地上,正极焊在你觉得阻值不对的地方,如果是电杆就翘起来看那头阻值低 ...

不会唉!你会那你说电源上的GND和—有什么不同?

看不懂我的问题,还自做聪明教我,真搞笑!

网友:
这种问题350起步  一般客户    同行最少200

网友M:
引用 网友G:
不会唉!你会那你说电源上的GND和—有什么不同?

看不懂我的问题,还自做聪明教我,真搞笑!

真不懂你说的是什么?你的意思是楼主烧鸡焊的不对?一头焊在地,一头焊在电压上,哪里不对了?你不要告诉我你不知道怎么找一个带线的头子焊2个线然后用可调电源插到哪上面?笑死!

网友:
引用 网友M:
真不懂你说的是什么?你的意思是楼主烧鸡焊的不对?一头焊在地,一头焊在电压上,哪里不对了?你不要告诉 ...

问题我自己解决了,不跟你扯了。

你这人真粗心!!!

网友:
雷击的往往是烧一大遍啊

网友:
精力 太累了  成本也高

网友:
技术就是牛啊

网友:
牛逼了 换那么多 钱不少

网友:
就喜欢看挖洞的

网友:
修这么老火 收了多少钱哦

网友:
这也能修 厉害

网友:
雷击的机器一般也就那二三个地方坏,不过现在雷击机器少的很

网友:
思路清晰!这么大的维修量,感觉楼主很轻松的搞定了

网友:
这种情况有了大致的方向我都是先给客服报价,因为坏的太多。换下来没什么搞头就放弃了

网友:
雷击的 修的都想换板子 现在换板子也要便宜

网友:
真是不容易啊,修好一个机器就像是看到晴天

网友:
还是关心这种问题要收多少钱合适

网友:
雷劈的机器 确实凶残

网友:
烧成这样我估计是不想修了,佩服楼主

网友:
怕是一般人没这耐心了

网友:
前几天刚修到一台 故障和你差不多

网友:
就是不知道温不稳定呀

网友:
到目前没见返修。

网友:
这个烧滴的不要不要的 修好不容易

网友:
雷击的修起来代价高

网友:
3V短路的,应该南桥EC网卡那些都会坏的

网友:
好粗的烧机线 看楼主修下来挺顺的 修了多久时间

网友:
这机器没有几张毛爷爷,都不想修了,问题太多了

网友:
坏这么多客户修吗?我这叫换个桥客户都不修了

网友:
这种烧一大片修起来确实麻烦,上次修个B470主板上的芯片基本烧得差不多了,也是换一大堆

网友:
我啥时候才能到 这个地步

网友:
我要努力啊 看到别人挣钱 真眼红啊

网友:
楼主真是个好人啊 。学习了,希望有机会可以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