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H61M-E触发后2秒重启 ,

楼主(2017-05-22):
求助,华硕H61M-E触发后2秒重启 ,该怎么查,3.3V 5V 12V CPU下管D极对地阻值没问题
麻烦指导下javascript:;

网友:
检查下二级电压出全了吗?

网友:
2秒上电期间,板子上存在那些电压?比如内存,总线,VCCSA,桥,PLL,CPU核心等等,都查查。

网友A:
已解决主要是BIOS有问题,下载官网BIOS不行,后在论坛下载到了。

网友:
我也有块

网友:
H61缺电压也会触发重启

网友(2017-09-09):
BIOS 呢  发出来 啊哈

网友:
电压全出来了吗,另外我修到过这款8脚小芯片容易坏

网友:
你都说重启了,你再去量短路干啥,按不跑吗步骤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解决主要是BIOS有问题,下载官网BIOS不行,后在论坛下载到了。

官网的不是不行。如果你用RT809F或者RT809H可以直接刷,
否则的话需要跳过前面2048字节不刷

网友:
我这也有块  掉电重启

网友(2017-10-09):
华硕822的梗修好了一块技嘉H61,可现在又一块华硕的P5Q H61的,无限重启,找不出问题了,小小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