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求助 1.05V 复和型NMOS老烧、

楼主(2017-05-22):
一片凌动主板 芯片组CG82NM10 1.05V老烧NMOS   ,我把全套都换了老化没多久又烧了,都是第三PIN。用波打了一下2PIN和4PIN频率在300KHZ,好板只有260KHZ。附上电路图。请师傅们帮看看

网友:
该从哪块下手了

网友A:
R446这个0欧姆电阻有无变质?不行吧主控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446这个0欧姆电阻有无变质?不行吧主控换了。

你好,R446已更换过了 确定没问题   MOS的2PIN和4PIN 的频率都在300KHZ,好板只有260KHZ。但是装上内存频率又降到260KHZ,老化一到二个小时,发热量明险比好机子大。你说换主控是指换CPU吗?这个板是板载CPU。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R446已更换过了 确定没问题   MOS的2PIN和4PIN 的频率都在300KHZ,好板只有260KHZ。但是装上内存频 ...

不是,我是说把电源管理芯片换了。

网友A:
另外反馈端口如果有I2C总线类的控制芯片控制,那把控制芯片拆了,防止反馈引起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另外反馈端口如果有I2C总线类的控制芯片控制,那把控制芯片拆了,防止反馈引起的问题。

谢谢啊 现在不出内存复位了 估计CPU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啊 现在不出内存复位了 估计CPU坏了

查查给CPU的DRAM_PG信号是否正常,如果这些都正常,那多半是CPU出了问题。

网友:
芯片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C:
老是烧要么就是控制芯片给的频率有问题,或者反馈有问题吧,占空比导通开启的时间过长管子压力大去见它姥姥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查给CPU的DRAM_PG信号是否正常,如果这些都正常,那多半是CPU出了问题。

好的,谢谢啊

网友:
换过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是烧要么就是控制芯片给的频率有问题,或者反馈有问题吧,占空比导通开启的时间过长管子压力大去见它姥 ...

嗯  我查查看

网友D:
烧MOS管查G极线路是否畅通,无非就是激励不足或悬空断线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烧MOS管查G极线路是否畅通,无非就是激励不足或悬空断线了。

电流过大会不会了 老司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啊 现在不出内存复位了 估计CPU坏了

查看2脚外的是R465吧,看这个200K电阻是否变值。

网友E:
本来这个芯片就是从100khz到500khz可调

你真要查下芯片的2脚外接电阻是否变值

补充下外接电阻和频率的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过大会不会了 老司机?

G极悬空当然就
电流过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本来这个芯片就是从100khz到500khz可调

你真要查下芯片的2脚外接电阻是否变值

谢谢 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