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dell xps l321x 灰屏 有背光不显示

楼主(2017-05-22):
一台xps l321x笔记本,能开机,开机后屏有背光,键盘灯也亮!和v3000显卡灰屏,像。核显!这种类型修过几台,大多数都不是cpu和南桥造成的,(南桥和cpu也热风枪吹了吹)大多都是转换供电,开启信号无有关系,但是不知道如何上手。

网友:
从EDID入手,打LVDS阻值

网友:
显卡先上BGA

网友A:
去换主板把,这个不好修

网友B:
测下屏线接口阻值

网友:
楼主 修好了吗

网友C:
先测量一下跑码屏线接口的数据,供电,对地阻值等,再就是看看屏线和屏幕是不是好的

网友:
看图纸南桥主lvds显示,已经加焊,无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下屏线接口阻值

接口处的供电和信号,大部分都正常,有2个信号是ec给的,无,一个信号是南桥给的无!ec能触发理论应该没问题!现在怀疑的是南桥造成的!本身的显示信号也是南桥控制的,核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换主板把,这个不好修

主板很贵的,内存和cpu全部集成!问了下主板的价格!客户说考虑下!一半没戏!都真么多年的电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测量一下跑码屏线接口的数据,供电,对地阻值等,再就是看看屏线和屏幕是不是好的

南桥,一个信号,无输出!屏也是那种超级难拆的,硬盘灯无闪烁!无开机声音,刷bios 报2声 也是灰屏!ec和南桥的bios都刷了

网友:
没有,现在主要怀疑的是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