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瀚视奇HNC HSG1263 屏型号M185BGE-PO2 C1

楼主(2017-05-22):
瀚视奇HNC HSG1263 屏型号M185BGE-PO2 C1  BIOS型号为25L4006E

主板电路问题  修开机的放心使用

瀚视奇HNC HSG1263 屏型号M185BGE-PO2 C1.zip

网友A:
感谢分享!你这个用ISP刷的还是直接焊下来编程器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你这个用ISP刷的还是直接焊下来编程器刷的

直接焊下来用编程器读出来的

网友B:
HSG1263这个型号,网上怎么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HSG1263这个型号,网上怎么找不到

后面型号就是这个 淘宝能找到板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