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艰难的朵唯倾城L3C手机进水后导致字库资料丢失高通9008端口刷机维修。

楼主(2017-05-22):
今天上午接到一台朵唯手机,来的时候说进水了,找人修过的没修好。先接过手机习惯性的看看背面什么牌子的,什么型号的。是朵唯的,型号——机身上没有标,是一体机。 先插上micro USB口,电流表指针动,好像可以正常充电,此时屏幕不显,(有几种可能:1、电池电量过低不到0%2、屏幕损坏或工作不正常。3、字库资料损坏变砖需要刷机(这一点刚开始没有想到,因为进水机器先想到的是烧、烧、烧))。
好开始拆机,由于同行搞过,所以很好拆,用吸盘一吸就吸起来了。看主板有进水痕迹,但是没有烧元件。主板上的水早被同行弄干了。测电池电压,2.6V,心里窃喜(难道是电池电量太低导致屏幕不亮),冲一会看看。数分钟后,测电池电压3.8V,可以了,但是屏幕迟迟没有点亮。有点着急了(难道是屏幕有问题)手里也没有这个屏幕,这时连型号都不知道,问客户他也不知道。泪!苦B了。继续往下查看了屏幕,外观没有损坏的痕迹,接口也没有烧的痕迹。于是乎在屏幕上纠结了很久。
突然灵光一闪,插下电脑试试。听见咚的一声,好像有驱动装上了。进设备管理器看,高通9008端口。难怪屏幕不亮啊,这就是传说中的黑砖 科普一下什么是9008端口?
高通的CPU内固化了一段引导程序,
在手机启动不了时会引导手机进入QHSUSB_DLOAD模式
。而手机生产厂家在手机出厂时(手机内的存储器为空)
就是在这个模式下写入手机系统等信息。所以理论上来讲,
采用高通的CPU的手机是刷不死的,除非有硬件问题。

顺着这个思路修下去,网上搜线刷包。但是但是……苦B了,型号是好多呢?真想骂朵唯了,就不能把型号印在背面?苦B归苦B,工作还得继续,进官网找找有没有样子一样的这款。无果,又上ZOL上找有没有一样的。(有,但是当时没发现)后来又是灵光一闪,这手机的外形和5S太像了,这能不能算是特点呢?(其实朵唯有好多款都是仿苹果外观的。苹果出5就有朵唯仿5外观的机型出来,苹果出6就要朵唯仿6外观的机型出来,哈哈。其他国产品牌也有仿苹果的影子)百度搜索“仿苹果5S朵唯手机”。 咱们来看看这两货有多像。
点开看了下,绝对没错,就是这款。终于水落石出了,朵唯倾城L3C。好网上搜索朵唯倾城L3C线刷包,庆幸有,下载完刷机OK。
1、安装驱动
2、运行刷机软件
3、打开刷机界面点设置
4、图中红色方框内选项要修改
改成
5、配置好后点start all 朵唯倾城L3C线刷包
总结:希望迅维网的广大网友如果遇到进水机器点不亮屏幕的时候,一定要有这么个意识,字库资料丢失变黑砖。一定要不管开不开机连接电脑试试,少走弯路。吸取我的维修经验,互相分享维修经历。

网友:
进水后手机主板没事,就是程序坏了吧

网友:
啊实打实的是

网友A:
进水 主板没有腐蚀吗  上面 那条回复我小孩子 乱打键盘发出去了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 主板没有腐蚀吗  上面 那条回复我小孩子 乱打键盘发出去了不好意思

进水不严重,没有腐蚀的痕迹。

网友:
进水掉资料也是和中奖差不多了吧

网友:
又学了不少经验,多谢分享

网友:
写的很详细 很好

网友:
真的是高手了。

网友:
楼主写的详细安卓机很懂

网友:
为什么看本帖还要回复?

网友:
好经验一定要回复顶顶···········虽然是被迫的················

网友:
好经验,谢谢楼主分享,连接电脑这个步骤很多人都会忽略

网友:
国产手机大都喜欢跟风,一点外观创意都没有

网友(2019-05-16):
难得~~! 这款刷机工具,之前在工厂修联想那款垃圾平板 X30M X30F时用过,一模一样  所以这款手机配置绝对是垃圾。

网友:
厉害了楼主,这机器都能修,一般我看到这机器直接还给客户了

网友:
一般习惯性的思维是手机进水就是烧主板,烧CPU,字库也能掉,看来楼主修手机的经验丰富啊。

网友:
感谢分享案例                                     :daxiao:

网友:
请问楼主用的什么刷机工具?怎么还有字数限制呢?

网友:
这样的机器,怎么说呢,配件机器贵

网友:
这样的机器,怎么说呢,配件机器贵。字数限制

网友:
这种情况适用于主板没烧坏吧,另外重新烧写进去后还无法开机是啥情况?

网友:
    楼主的维修思路请好,刷字库不好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