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MCP73D-CD(V10)无声音

楼主(2017-05-22):
海尔MCP73D-CD(V:1.0)无声音,发现5V供电短路。拆掉78L05还是短路,拆掉电容还是短路,只有拆掉声卡芯片,不短路了。换上芯片,客户拿走,用了不到一天说又坏了。这次索性把78L05、声卡芯片和滤波电容一起换掉,看能否好。感觉海尔主板BIOS稀少,特意备份,供大家使用。

海尔MCP73D-CD(V10).rar

网友A:
实在不行给客户装个外接的收个4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在不行给客户装个外接的收个40左右

有些变态客户,外接他不同意啊

网友B:
测量 78L05输出为5伏为正常,不会再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量 78L05输出为5伏为正常,不会再烧了。

换第一个声卡芯片时,测得就是5V

网友C:
我都是加USB声卡算了,因为没备货,也怕把主板搞不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加USB声卡算了,因为没备货,也怕把主板搞不开机了,

在不好,也不修了,焊盘都有掉点了。

网友:
会不会跟输出的耦合电容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