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平板]
华硕K00A平板不开机

楼主(2017-05-22):
入手一平板,华硕K00A平板,不开机,客户说看电子书看着看着就自己灭了,再就打不开了,测试电池电压3.77V,因为没有图纸,大致测了一下,有0.95V电压。1.84V电压和1.25V电压、3.73V电压,除此没有其他电压值,因为没修过平板,不会搞了!大神前来支招啊!

网友A:
链接稳压电源看看电流是多少,可不可以触发下

网友:
同看看有么有大神

网友:
大神啊,遇到不开机的我就没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链接稳压电源看看电流是多少,可不可以触发下

正在维修中,如果修好,一定上维修过程,修不好就不说过程丢人了!

网友:
楼主辛苦了,等你的维修结果

网友:
是的 我也想看看有人

网友:
你这个维修的高吗  很多吗

网友:
不开机和电脑维修差不多,先检查RTC 在检查待机电路 和开机电路 去找个图纸参考下 平板的开机电路不是很复杂的

网友:
主要是没有图纸啊!无从下手,有图纸我就搞了啊,现在在老手的指导下维修呢!

网友:
平板还没有人详细说过开机时序

网友B:
这个怎么没有图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怎么没有图纸的

你有图纸?

网友:
这个不好修啊!!!!!!!!!!!!!!!!!!

网友:
失败了,没修好,客户取走了!

网友:
给有人修好期待中

网友:
平板和笔记本不一样,很多没有图

网友:
难修 难修 难修

网友:
是啊,放弃了,已被客户取走了!

网友C:
ACER E1-471G

网友:
引用 网友C:
ACER E1-471G
这个回答是什么鬼???这个应该是笔记本的型号吧?是平板吗?

网友:
K00A 的平板 有没有5V 进来啊

网友:
有的话就是主板电路问题

网友:
平板确实比较难修些。很多配件都难找的。

网友(2017-06-24):
没图纸,不好搞啊。开机电流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