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X450CC 不认USB维修一例

楼主(2017-05-22):
前言:5月份生意比较一般不知道各位老板怎么样
此机是从收坏件的老头哪里花50元大洋收回来的,D壳烂了,屏碎了。本来是打算拆料用的,生意淡闲来无事拿出来看看。加电,电流0.40,按住南桥竟然可以上去。装诊断卡测试按住南桥可以跑完代码。于是拆下南桥,掉了30多个点反也没事就补点完了重置好南桥装机测试竟然OK了。之后就订了新的D壳,换了新屏,准备安装系统时竟然认不到U盘。我去    白忙活半天???????

之后一直放着就没动,今天又拿出来看看      测试USB   供电   阻值都正常    于是就先刷了一个BIOS    结果还是一样的   。难道还是南桥没做好???毕竟是掉了那么点,可是阻值正常啊     突然想起前几天看到的一个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70956-1-1.html
于是就去测,还真发现了问题
RN2401这个排阻竟然偏了,应该是我做去南桥的时候不小心碰掉的

网友:
同样没生意啊,50大洋什么配置,是不是赚到了

网友:
楼主很仔细呀

网友:
楼组 50元收的什么本子感觉维修成本都比主板贵

网友A:
华硕 信号USB_ OC#异常没有提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 信号USB_ OC#异常没有提示吗?

没有啊,什么提示

网友:
天哪,兄弟!如果是我掉10个点我都不修了!太伤神

网友:
我真是佩服楼主 30多个点 你这是什么节奏!生意怎么会那么淡!我就是修不出来!技术差 ,机子每天都接几个!

网友B:
三十多个点?楼主应该发个图让我们见识见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十多个点?楼主应该发个图让我们见识见识

当时那个没拍图 ,下次遇到让大家看看